楼主(2008-12-29):
各位大哥,修理变频器用的上示波器吗?请问用在哪里

网友A:
示波器应该用的上,至少可以用来看输出的波形,不过我没修过变频器,但好想要厂里买一台用来修直流控制器

网友B:
可以看输出的波型和电压,用万用表测不准

网友C:
肯定要用示波器,要看波形和电压的

网友D:
可以说,修变频器吃饭的人,示波器是必须的.

网友E:
呵呵;如果你只是搞简易的更换小元件之类的修理,不用是没关系的;
如果是换模块或维驱动电路的话,就要配示波器了;

网友F:
要用的,特别是专门修的,如果不用示波器,肯定只是更换电路板,或者模块,如果想修电路板等等配件,一定要的!

网友G:
^_^没有示波器你怎么修呀,俺一个示波器2万多呀^_^

网友H:
示波器是必须的 ,而且要双通道的最好

网友F:
不用示波器的,不算是修变频器,顶多只是更换配件,那没有什么的!

网友I:
示波器可是好东西啊!修变频器平时不怎么用,要用的时候才知道啊!

网友J:
恩  我们这就是  用示波器 检查 模块的波形 主要是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