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9):
现手头有一台台达380伏M的变频器,但马达额定工作电压是110伏 ,在变频器参数Pr05中将最高输出电压设成110后能不能直接驱动这个110的马达,在线等高人賜教,千感万谢!谢

网友A:
可以驱动,我曾经用220V的变频器带100V的电主轴,己经使用一年多了。

楼主:
谢谢大师!谢谢您的定心丸,我明早试试看

网友A:
呵呵。别忘了把最高电压调下来

网友B:
呵呵;
你的马达是单相的吧;
单相是不行的;

网友C:
楼主实验过了吗,如果实验好了就把实验过程及参数等写出来和大家共享。谢谢!

网友D:
^_^肯定没问题,把最高输出电压设为110V;^_^不过你好要注意一下,看看电机的额定频率是多少。这样你的轻载和空载的时候比较好。

网友B:
呵呵;楼主还没有说明电机是三相还是单相,所以先不要下定论一定可以;
110V的电机多是单向的;

楼主:
还没实际操作呢。先用了一台380的风机试了一下,调到110伏输出电压频率开最高50Hz时风机马达转速很低,感觉一半速都不到,用MF50型指针表量输出电压也的确只有110伏左右,看来理论上还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