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9):
有一HAKKO触摸屏想把里面的程序上传到电脑,老显示超时,为什么?如何把里面的画面全部删除掉?

网友A:
1、通讯设定是否选择正确,通讯电缆是否完好?屏的型号选择的是什么?是否将通讯口插错了位置?
2、如果要将里面的数据全部清除,那么请下载一个空的项目文档进行覆盖。

楼主:
hakk0程序上传不了?
通讯接口没错,触摸屏型号也没选错,编程电缆自己做的,USB口转9PIN,还是显示超时,不知道是USB转9PIN有问题,还是软件要解密才能上传,还是其它的原因,这屏是一热压机画面,想把画面传上来看看,总是传不上来,请教各位高手!这USB口转9PIN在三凌PLC上有用.

网友A:
项目如果被加密,那么在上载时会提示输入密码,而不会超时~~

您应该说明您的POD是什么型号的~~对于编程电缆来说,如果您电缆无问题,而USB转换器的品牌又不至于太烂的话,那么上载是无问题的。

目前有很多用户抱怨无法上载,经过仔细探讨发现他们认为只要将USB转换器接上串口编程电缆就可以了……

殊不知:USB转换器转换出来的是虚拟的COM口,那么在设定参数时务必需要选择虚拟的串口编号~~

请您具体报出您的屏型号,所使用的编程电缆插的位置,MJ1?MJ2?还是其他?最好附上软件中通讯设定画面。

楼主:
hakk0程序上传不了?
编辑口MJ1,软件V-SFT2.0的,POD是708CD,

楼主:
hakk0程序上传不了?
通讯画面如何传到论坛里?我是一新手不知道如何做.

网友A:
确保您线缆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如图设定就可以上传。

POD上SYS键+F1键切换入POD的系统界面:
如果不能切换,请按SYS+F1+F7键来解除POD锁定。

楼主:
hakk0程序上传不了?
yu  moden connect  mode   you   guan ma?

网友B:
可以上传,具体请电13724052415 杜先生

网友A:
引用 楼主:
yu  moden connect  mode   you   guan ma?

请使用中文字符交流啦~~~

那个选项用于使用调制解调器进行远程通讯~~本地通讯无需选择……

楼主:
hakko程序上传不了?
按SYSTEM+F1进主画面,发现左下角有这样的文字,EDITOR  MJ1   ,MODEN     CONECTION     MODE  ,它的意思是,编辑口是MJ1,使用MODEN型式,请问能不能不用MODEN型式,一定要用的话如何用?谢谢!

网友C(2013-08-15):
感谢cvlsam  刚上连不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