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的分布式网络应用

楼主(2008-12-29):
力控的分布式网络应用
力控监控组态软件,以分布式实时数据库DB为基础,进行数据采集、处理、报警等功能;各网络结点上的DB,再通过网络服务程序构建复杂的分布式应用。力控监控组态软件支持基于Internet/Intranet网络结点间的远程互访、公众电话网拨号通信、串行通信、监控画面Web发布等,兼有多层次网络冗余及故障切换能力。

  一、串行通讯    力控的SCOMServer和SCOMClient支持计算机之间通过串行通讯口联网,当串口使用RS232/RS422时,只能实现计算机间1:1的互联,如果想实现1:N的计算机互联,则计算机必须配有N个串口。
  当串口使用RS485时,只需一个串口便可实现计算机间1:N的互联,N的取值大小决定于RS485驱动芯片的带载能力。
  二、使用公众电话网拨号通讯
  TeleClient、TeleServer支持计算机之间通过串行Modem借助公众电话网建立力控应用程序间的远程数据访问。适用于相对距离超过1200米并且光纤局域网无法覆盖力控应用程序所在区域时的通讯,实现计算机间1:1的互联。
在这种应用模式下,TeleClient在客户端拨叫TeleServer端的电话号码,建立起数据连接通道。在使用者看来就象两台计算机位于本地一样。如果想实现1:N的计算机互联,则计算机必须配有N个串口,同时配备多条电话线,如果只有一条电话线的话,则TeleClient在客户端只能采取轮巡方式与各个TeleServer拨号通讯,这将会使数据更新速度受到影响,但如果使用ISDN线路的话通讯速度还会得到提高。如果TeleClient端和TeleServer端都使用ISDN线路,实现1:30的计算机互联,数据更新周期可以小于50秒。  三、TCP/IP协议通讯
  在一个支持TCP/IP协议的网络中(不论是局域网或是广域网,Intranet还是Internet),任一个网络结点机如果安装了力控®监控组态软件应用系统,均可以与网络中另一个安装了力控®监控组态软件应用系统的结点机进行通讯。通讯的基本模式是客户/服务器模式。力控®监控组态软件提供了两个网络服务程序NetClient和NetServer,分别用于完成客户端和服务器端的网络通讯功能。
  如果指定某一网络结点机为服务器端,则服务器端必须启动实时数据库DB和服务器端网络服务程序NetServer,其它作为客户端的一个或多个网络结点机只要确定服务器方的计算机名称,就可以通过客户端网络服务程序NetClient连接到服务器端,客户端的运行系统View就可以直接访问服务器端实时数据库DB中的数据。
  如果指定某一网络结点机为客户端,且客户端的运行系统View要访问服务器端实时数据库DB中的数据,则必须首先确定服务器端运行所在的网络结点机的名称,然后在客户端利用此计算机名称定义一个“数据源”,然后将要访问的服务器端实时数据库的变量名在这个数据源下定义。在客户端启动运行系统View时,View检索到其中含有指向其它网络结点数据库的数据源,会自动启动NetClient。NetClient启动后,会自动与指定的服务器端网络服务程序NetServer建立连接。
  实际上,安装了力控®监控组态软件应用系统的任一网络结点机,均可以同时作为其它一个或多个客户机的服务器,同时也可以作为客户端访问其它多个服务器。
  1、配置网络结点机
  客户端网络服务程序NetClient在启动时首先要搜索与其连接的服务器端网络服务程序运行所在的主机。搜索时按照主机名称查找。对客户端网络服务程序运行所在的结点进行配置可提高搜索速度。
  用文本编辑器(如记事本)打开客户端网络服务程序运行所在的结点上的Windows目录下的文件“HOSTS”,在文件中增加如下内容:
  nnn.nnn.nnn.nnn
  Server
  其中“nnn.nnn.nnn.nnn”代表服务器端网络服务程序运行所在的主机的IP地址;“Server”代表服务器端网络服务
程序运行所在的主机的主机名称。
  HOSTS文件修改并存盘后需要重新启动客户端网络服务程序。
  需注意的是,服务器端网络服务程序运行所在的主机的IP地址必须分配为固定IP地址,不能采用自动获取或其它方式。
  2、服务器端网络服务程序NetServer
  在DB的菜单“配置/系统参数配置”中选择了“启动网络服务器”选项,NetServer会随DB一起启动。
  主窗口中各项显示内容的含义如下:
  接收次数:显示NetServer在进行网络通讯时接收的数据报文个数。
  发送次数:显示NetServer在进行网络通讯时发送的数据报文个数。
  远程连接:显示与NetServer已建立连接的客户机的IP地址及开始连接时间。
  连接信息:当前与NetServer进行连接的连接状态信息。
  3、客户端网络服务程序NetClient
  当在Draw菜单“特殊功能/数据源定义”中指定了远程通讯方式,运行系统View在启动时会自动启动NetClient。
  主窗口中各项显示内容的含义如下: 
  接收次数、发送次数、远程连接、连接信息:参照NetServer。
  工作状态:显示NetClient的运行工作状态。
  力控允许建立独立式或分布式应用程序。独立式应用程序的系统一般只用一个操作站,配置简单,没有网络,维护量也较小。而分布式应用程序可以复杂得多,常常有多层网络。一种典型的分布式应用的情况是:一台PC机作为主服务器,其它几台工作站作为客户机,同时访问主服务器中数据库的数据。
  四、几种典型的分布结构
  几种常用结构:独立式结构、客户/服务器结构、对等结构、混合结构。
  1、独立式结构
  对每个监控过程只有单个操作界面的应用系统,系统配置较简单,一般需要配置:运行系统
view、数据库DB和I/O驱动程序I/O   Server。
  2、客户/服务器结构
  是一台结点机作为服务器端,其它多个结点机作为客户端,客户端通过网络服务程序可访问服务器端的过程数据。客户端本身没有数据库,过程I/O数据全都集中连接在服务器端。
  3、对等结构
  每个网络结点既是服务器端,为其它结点提供数据;同时又是客户端,结点之间可以互相访问对方的过程数据。
  4、混合结构
  当应用规模较大时,采用混合结构。混合结构可以包括从班组到车间、到全厂在内的多层网络。数据流也是多样的:有生产过程数据、管理信息数据以及统计决策数据等。力控®的混合结构由客户/服务器结构、对等结构等基本系统结构混合组成。
  五、配置数据源
  运行系统View的数据源可以是本机数据库、本机DDE服务程序、其它网络结点上的数据库等多种情况。
  配置一个数据源在开发系统Draw中进行。一旦配置了一个数据源,运行View程序的结点机可以自动完成对数据源中数据的访问。
  下面举例说明如何在Draw中配置数据源:
  1. 激活Draw菜单命令“特殊功能/数据源定义”,弹出“数据源定义”对话框;
  2. 单击“添加”按钮,弹出“数据源定义”对话框:
   在“名称”项中键入一个要创建的数据源的名称标识。
  3. 在“方式”选项中选择一种数据访问方式。如果访问的是本机上的实时数据库,请选择“使用PC数据库”选项。

  现在,在“数据源定义”对话框列表中增加了“LocalDB”一项。单击“返回”。我们现在可以使用LocalDB作为数据源了。
  4. 选择Draw中“特殊功能[F]/定义变量”,在“变量定义”对话框中新建一个变量“Ctl1”。
  指定其为DB型变量,并在“数据源指定”一项中选择“LocalDB”。单击“返回”按钮保存对变量Ctl1的定义并返回。
  现在,您已经在变量Ctl1和运行在本机上的实时数据库DB之间建立了一个数据链路。您可以在动画链接、趋势显示、报警显示或者编辑脚本程序中引用变量Ctl1。而Ctl1的值将来自实时数据库DB。
六、力控

  Web功能
  力控
  Web功能是指从浏览器直接观看力控中所做的组态画面、实时数据、历史数据。为了在远程浏览器上可以直接访问服务器中的数据,无须在远程机器上安装力控软件,但在Web服务器端要进行配置。
  设置步骤:在力控Web服务器端Draw环境,点击菜单“文件/
  Web服务器配置”,选择初始画面,设置画面尺寸等;然后点击菜单“文件/ 发布”;接下来运行通信组件中Web Server程序;最后在客户端IE地址栏中键入力控®Web服务器端IP地址,即可显示远端监控画面。
  网络防火墙的运行以及IE安全属性的一些设置,有可能影响到Web的发布,可以关闭防火墙,将IE安全属性中的安全级别设为低,或按帮助对IE安全属性进行一些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