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9):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Dim a!(8), b!(8)
num = MSComm1.InBufferCount     '取输入缓冲区字节个数
instring = MSComm1.Input          '把输入缓冲区数据送给数组
For i = 0 To num - 1
a(i) = i
b(i) = instring(i)
Graph1.Cls
If i = 1 Then
Graph1.PSet (a(i), b(i))
Else
Graph1.Line -(a(i), b(i))     '将数组数据给绘图函数
End If
Next i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2_Click()
Dim instring As String
instring = MSComm1.Input
MSComm1.Output = Text1.Text + Chr$(13)
Do
DoEvents
Loop Until MSComm1.InBufferCount >= 20
instring = MSComm1.Input
Text1.Text = ""
Text1.Text = instring
End Sub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3_Click()
Text1.Text = ""
Text1.SetFocus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4_Click()
MSComm1.PortOpen = False
End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5_Click()
Text2.Text = Text1.Text / 3.92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Load()
MSComm1.PortOpen = True
Timer1.Interval = 1000    '定时器时间间隔为1000ms
Timer1.Enabled = True
MSComm1.CommPort = 2      '选择通讯口2
MSComm1.Settings = "9600,n,8,1"  '波特率9600,无奇偶校验,8个数据位,一个停止位
MSComm1.InputMode = 1         '通过input属性以二进制形式取回数据
MSComm1.InputLen = 0          '读取接收缓冲区全部内容
MSComm1.RThreshold = 1        '每收到一个字符位引发oncomm事件
Graph1.Scale (0, 1000)-(0, 8)     '定制坐标
Grahp1.ForeColor = RGB(0, 0, 255)
End Sub

网友A:
Private Sub Form_Load()
MSComm1.CommPort = 2      '选择通讯口2
MSComm1.Settings = "9600,n,8,1"  '波特率9600,无奇偶校验,8个数据位,一个停止位
MSComm1.InputMode = 1         '通过input属性以二进制形式取回数据
MSComm1.InputLen = 0          '读取接收缓冲区全部内容
MSComm1.RThreshold = 1
MSComm1.PortOpen = True
Timer1.Interval = 1000    '定时器时间间隔为1000ms
Timer1.Enabled = True
      '每收到一个字符位引发oncomm事件
Graph1.Scale (0, 1000)-(0, 8)     '定制坐标
Grahp1.ForeColor = RGB(0, 0, 255)
顺序改一下就好了,串口打开后不能再进行串口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