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29):
我有台电机需我点控制,停止要串联,启动并联。PLC外部如何接线?

网友A:
停止要串联,启动并联,这个既可以在PLC外部做,也可以在PLC内部做
停止信号可以在外面串联起来接到PLC的一个输入点上,也可以把几个停止信号分别接到PLC几个输入点上,再到内部程序中串联,(即是与运算)
启动也可以外面并联后接到PLC一个输入点上,或是启动信号分别接到PLC几个输入点上,在PLC程序中做个并联(即或运算)

网友B:
楼主,你说的意思可按楼上的意思做 也只能 这么做了。建议把运行行的信号取回来比较安全。

网友C:
为节省PLC点,输入点尽可能的在外部串并联后再接入PLC点;
输出点几个负载同时动作的,也可以用一个输出点加中间继电器来带;

网友D:
楼上斑竹的建议不错!经济又常用!
在做的时候PLC输入点数也是考虑的一方面!

楼主:
谢谢大家。我就是想知道在PLC处能不能做按钮的串联,看了大家的意见后我明白了。不过我看过很多别的图好像都没有看到按钮串联的画法,不知道这样做符合要求吗?

网友C:
呵呵;当然如果你的PLC有多出的输入输出点;
你可以每个按钮都接PLC一个点,串并联在PLC程序内完成也是可以的;

网友E:
^_^在PLC内部做的话,比较麻烦和在外部做不太一样,要增加一个辅助继电器^_^不信你可以试试^_^

楼主:
是的,所以我更倾象于在PLC外进行串联,但是我好像没有见过这样做的图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我就是想知道在PLC处能不能做按钮的串联,看了大家的意见后我明白了。不过我看过很多别的图好像都没有看到按钮串联的画法,不知道这样做符合要求吗?

在PLC处是能做按钮的串联的,但是从布线和成本上是不划算的。因为绝大多数的设备的多点控制都是在PLC外联接的。回到PLC处也就是停止线1根,启动线1根,只用PLC2个输入触点,而采用所有启、停按钮线都回PLC,那整机的布线、PLC的触点数、工作量是不可想象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所以我更倾象于在PLC外进行串联,但是我好像没有见过这样做的图啊!!
这个就是几个常闭开关串到一起再接到PLC的一个输入点,这样有一个断开,就没有信号到PLC了,PLC就可以处理相应的程序,这可以用于停止的操作,实现了多点停止,图想想都知道怎么画了

还有你问问题,应该尽量描述清楚些,PLC是什么厂家的,你一直都没说

网友G:
PLC外部所有的no并联  NC也并联就可以了!用plc的话更省事

楼主:
多点启停控制外线如何接
是不是如上图所画的一样

楼主:
多点启停控制外线如何接
是不是如图所画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不吝指教,但是我觉得我主要是想问PLC外部是如何接的与PLC内部没有关系的,所以我就没有说明PLC型号。不过我一般用的是三菱的

网友A:
三菱的这样接没什么问题的,
几个串到一起再接入PLC,如果是用在停止上要用常闭点,这样一个被按了,就能运行停止
如果是串几个常开的,那是多点同时按下才能有信号到PLC,像双手保护启动可以这样接法

网友H:
如果楼主是想在不更改PLC程序,另外增加这个功能的话,你应该把另外的启动与停止按钮都并联到原来相应的按钮上的。
并且原先是自锁的按钮,这回也要选自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