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30):
哪位大哥指点下星三角如何用接触器和时间继电器控制啊!!小弟是新手 最好发个图

网友A:
在这发个图,还不如楼主自己买本书看看,像有这样电路的书一般的书店都有卖

网友B:
楼主去百度搜索一下!
你自己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你说的应该是实物图吧!
那个好象要用到PCS画图软件里好象没有做到!
但是我没用过!
帮不上了!

网友C:
买一个星三角控制时间继电器最省事

网友D:
星三角启动

网友E:
楼主,图也有人给你传上来了,好好看一下吧, 最好再加上机械的互锁,更安全,至于时间的设定你要根据设备自己设了。

网友F:
楼主是新手最好买本书好好学习学习,就会很快明白的.

网友G:
这是最基本的电路图了,你如果连这个都不会的话建议你买本书认真的学习学习!

网友H:
你必须得买书学习,否则你什么都干不好

网友I:
星三角电路图~你是有了但是没有人教你你还是看不懂的~~比如说时间继电器上面有共同点还有分给长开点。有分给长闭点~~~1和2是电源~有380伏还有220伏你找个师傅好好问下~~~就知道了~星三角电路有几个接法呢~~~~还有电机综合保护器~~有的是串线圈有的是串自锁的~~~你好好研究吧~~~
                                              呵呵~~有说的不对的地方你不要见怪啊~~~

网友J:
不用废话,给你

网友K:
这个问题我以前回复过,包括如何选择元件参数,建议楼主在论坛里搜索一下.

网友L:
呵呵,以前的标准

网友C:
星角定时器

网友M:
建议大家绘制电路图时使用新国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