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08-12-30):
谁能帮我解释一下数据内存DM具体功能和用处,我总有点看不懂。例如 MOVE  #4 205 将#4 传送到 DM205 ,具体如何用,一个程序中就一个这样的指令,送到DM205后起是什麽作用。哪位老兄帮我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DM就是数据区啦,也就是说给DM205赋值#4

网友B:
DM是OMRON的数据存储区,CPM1A为DM0000~DM1023;
程序只有一条DM205 ,那DM205如果在程序其它地方没有出现就是没有用的了;
另外:
   MOVE  #4   205 与MOVE  #4 DM205 是不一样的;
前者是把4传到205通道;

网友C:
205是个通道;

DM205是个数据存储区;

mov  #4   205    的作用是205.00、205.01、205.02、205.03为1

mov   #4   DM205   是将4这个数放到DM205这个地方,也可以到其它数据区^_^

网友B:
mov  #4   205    的作用是205.00、205.01、205.02、205.03为1;
这个就不对了;
#F 205才是205.00、205.01、205.02、205.03为1;

网友C:
^_^还是版主厉害是错了,应该是205.02为1^_^不好意思,没仔细想;

楼主:
各位老兄,那么MOV DM205  4这样的话,就是DM205数据的值传送到通道4是吧,假如DM205的值为4,有如何理解。4。00,4。01,4。02,4。03,这样子吗?

网友B:
DM205的值传到通道4,如果通道4已经用于PLC输入点的话就不行了;
另外注意十进制还是十六进制;

网友C:
4这个通道如果没有被外部端子占用可以,结果是4.02这个位为ON。

楼主:
这样的话,通道4为字,4。00,4。01,4。02,4。03,为BIT。对吗?

网友B:
通道4是IR400~IR415;
对应数字按二进制给这16位赋值;

楼主:
谢谢楼上的,假如MOV #8000  14,你可以帮我解释一下吗?

楼主:
MOV #8000  14与前面的功能一样,提前是通道14不能做为输出点使用;
前面是16进制数,对应二进制:1000 0000  0000 0000,传到IR1400~1415;
执行后1415为ON,其它15位全为OFF;

版主:#8000为16进制?!   IR是什麽意思,我查说明书有AR没有IR。谢谢!

楼主:
#8000 转换成16进制数,对应二进制是1000 0000  0000  0000。是这样吧!

网友D:
有可能这个数据是用于触摸屏上的
说说你的整个系统的配置

网友E:
数据在通道中的存储是用4位BCD码表示的,每个BCD码包括4个位,比如:#6000在通道中的表示就是:0110 0000 0000 0000,表示13和14位有输出。

楼主:
谢 谢 楼 上 的 老 兄 们   的精 辟解 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