验电笔验电

楼主(2008-12-30):
论坛里的高手,回答个问题:
    三相四线系统中, 带电作业,左手摸着三相中任意一相,右手拿着电笔,问电笔验哪根线亮?

网友A:
LZ是悬空的吗?不是的话可能是你先"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是悬空的吗?不是的话可能是你先"亮"!!!
哈哈哈哈
带电作业?懂吗?

网友B:
三相四线的380V电中不用手摸线,验电笔接触相线都要亮的,为什么要用手去摸?没有验电笔的情况下可以用手背去感觉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相四线的380V电中不用手摸线,验电笔接触相线都要亮的,为什么要用手去摸?没有验电笔的情况下可以用手背去感觉一下的。
这个问题是给那些论坛里高手们的问题?
你理解错误了,我自己当然知道怎么验电了!

网友B:
不知是我没搞懂还是你没说清楚,那请教了。

网友C:
最好用指甲壳去弹一下。这样安全度好些,高手才能这样做哦,新手千万不要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论坛里的高手,回答个问题:
     三相四线系统中, 带电作业,左手摸着三相中任意一相,右手拿着电笔,问电笔验哪根线亮?
晕……
还有这样验电的
你在悬空状态下用电笔验零线亮

网友E:
我估计,你必须绝对的悬空,试电笔接触零线时点亮。
如果你没有绝对悬空,你就不要试哪个亮了呵呵

网友F:
除了你左手抓的那根外都可能亮,哈哈

网友G:
我也没有搞明白是什么问题,楼主把答案公布一下吧

网友H:
劝你不要试,那根都能让你两眼放金星.

网友I:
亮度差不多的

网友J:
如果你是和大地绝缘的,验电笔验另外两相都应该亮,人之间有380V的电压,比正常情况下更亮!

网友K:
人体验电啊!这时候有没有电笔在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你的“人体验电法”验出有高压电时还能不能通知别人?

网友L:
不管是高压还是低压,有助都干用手抹,看来是遇到了心烦的事情了呀

网友M:
呵呵!笑死我了、
用万用表啊!我现在连电笔都信不着了

网友N:
赶快说答案与原理吧,不然都讨论的跑题
我感觉是不一样的亮吧

网友O:
哈哈
除了你拿的那根不亮,其余的都亮,亮度基本无差异,【但是还要看电笔的情况】

如果你不小心碰到电柜外壳,那就是你也会亮    哈哈

网友P:
干嘛用人试呢?将电笔的手指触头那端用大概等于人体电阻的电阻器连接到左手触的火线上,然后用电笔的另一端任意试不就可以吗?

网友P:
零线应该是最暗的。

网友Q:
你人先亮把

网友R(2009-02-06):
楼主大概试过吧,你的意思也很明显,零线最亮,不过我还是觉得另外两根火线最亮,380VM嘛。

楼主:
大家就不能在理论上给分析一下吗?

网友R:
电笔验电分析

1.当验另外两根火线时,B点好比一个星点,右手握电笔点的电位降低很多,人体电阻较大,分压后加在电笔两端的电压不足220V,故电笔亮度不够。
2.当验零线时,情况与平时验电区别不大,电笔亮度正常。
  我理论不够,还没验证过,请楼主给讲讲。

网友S:
除了你抓住的那根外其余两根及零线都亮,但前提是你必须悬空。

网友T:
用手摸得那相绝缘吗 不绝缘你想到下? 你说的模糊

网友U:
理解你的带电作业,电笔的原理,有电流过就会亮另两相是肯定会亮,零线不会亮你抓的那条也不会亮。用你的另一只手抓其他线那你最亮。

网友V:
应该是火线最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