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30):
在编程时经常遇到PLC的接口不够用,特别是输入点往往不够,要是增加模块,这样为了二个点又觉得不是很划算。这里我介绍部分经验供参考。
   启动按钮----这是每台机都要用的,停止按钮------同样每台机要用。如果这台机就差一个二个口,这里完全可以加上去。比如要一个复位按钮,但是口又不够用的情况下,这样可以并联停止按钮上面(不带锁的那种)。当按下停止按钮时,机器停止,这时在内部程序里面接通一个时间继电器,当时间到到就接通复位。操作:按下为停止。这时的机器可能在任意状态,当你要复位时,长按就复位,也可以在任何状态下复位操作。
  有些机器要求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包括双手按之类的互锁,当你按钮不够的情况下,可以把外部的任意二个按钮组合起来使用,这时在程序里面做一个串联,当二个按钮同时按下,就执行你须要的功能。
  有些按钮可以在功能状态下同时进行功能转换。可以做成如:手动状态下是一种功能,而切换到自动状态下又是另一种功能。

网友A:
呵呵;外部几个按钮串并联关系的可以直接用一个输入点来完成;
输出点几个同时动作的可以用一个输出点加中间继电器来拖动;

另外可以用程序让一个输入点来实现不同的功能;

网友B:
^_^启动、停止、复位、这些都可以实现一个按钮来实现;

你的思路就是用外部电路来代替;

其实很多进PLC的信号我们都可以做成一个或几个,这样在进入PLC内部,能够节省外部点数;

像故障,要是有多台变频器或其它的器件,完全可以采用一个故障进入PLC内部;^_^这个实际情况也要看工艺^_^

网友C:
又跟老学徒学了一招呵呵,不过这样省点的办法还是很好的。
我见过一个搞项目的,把外面的控制都做成现场箱,只取一个远程和自动动的信号。
省了好多点

楼主:
如果用外电路来做复合开关,这样就没有多少意义了。特别是有时候机器到了客户方,而客户又提出要增加功能,在不增加硬件的情况下就可以把很功能加进去了。这种情况我遇到了好几次。

网友A:
所以PLC设计时要留一部分点,否则全用了,增加功能加不上,就失去了PLC方便编程及更改的意义;

网友B:
^_^从我们的角度讲,我们希望到了客户那里在增加功能,这样就可以堂而皇之的给他增加个模块,也不造成浪费,还能提高售价^_^不过就是麻烦点,一般情况俺都是建议客户增加模块,这样有问题好解决^_^

网友D:
一般设计时I/O点要预留10%,这样就不会出现I/O点不够的情况。若万一不够的话,没办法只有从PLC的内部或外部想办法。

网友E:
如果有触摸屏,输入的一些按钮和输出的一些指示灯可以尽量可以做到触摸屏中
但像急停不要做到屏中
以前有小的机器点数紧张,急停没接入PLC,直接用来断电源,这也是没办法的选择,主要是动作简单,要是动作复杂些还 不能这样做

网友F:
同意楼上做冗余的帖子,只要产品过硬,价钱高一点也还是很有市场的

网友G:
我从进口的机器上看到几乎是看不到输入或输出都是用完的,都是有的剩

网友B:
出口的东西,一般质量都过硬,你在国内买出口返内销的也可以发现,出口型的产品质量都比较可靠,余量也大。这是因为,出了问题不处理,太麻烦了^_^

网友C:
个人认为还是在设计时留够输入输出的余量,这样客户要求时比较方便,自己的设计也好更改。呵呵

网友H(2009-02-02):
一般的外部手动操作可以在柜子上和现场控制箱来操作,可以节省接口的

网友I:
也可以用一个点作为启动/停止,按一下启动再按一下停止,再一下启动等,还有用一个按钮按下其它按钮用于如启动或调整,这个按钮松开,其它按钮用于如停止/或调整等等。

网友J(2012-08-16):
用外部常开实现停止功能,以功能实现的角度看吴工确实用心了!可从安全的角度看,我认为对安全要求严格的场合还是用外部常闭按钮做停止好,这样能保证停得掉;如果用外部常开当停止,当输入点的连线断线或外部常开接触不良的时候你就停不掉,就有危险。当所停止的东西没有安全担忧的时候,也可以写单按钮启停程序节省输入点和按钮数目。

网友K(2012-10-21):
   输入点不够好解决,用行列组合解决.输出就难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