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30):
这个开关电源是日本游戏机上的,110伏输入,用户插错了,插在220伏上了。结果把稳压二极管D014/D015给烧坏了。上面标的信号是z2 1000GD,怎么也查不到它的参数。请高手根据电路图给分析一下,它的参数。只画了一小部分。

网友A:
我也曾烧过台湾的CD电源,后来自己配的220电源

你看那游戏机输入电压是多少哦,注意电流,自己配个

网友B:
把电源输入端修改一下就可以110---220V都能用了!!

楼主:
谁能告诉我D014稳压多少伏的?它已经被击穿了,现在没参数没法更换

网友B:
你查一查,测量一下D015不就可以了(因为是电路全对称的)????

楼主:
关键是D015也击穿了

网友C:
看你的图不要它们也行。

楼主:
这个地方用个二极管感觉没什么道理,是不是个压敏电阻?但看符号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B:
电路应该是一个功率因数校正电路??稳压管的稳压值应该大于78V?估计值在80-100V左右?仅供参考

网友A:
也有可能是:
用压敏电阻代替稳压管保护电路

稳压管的电流较小,压敏电阻瞬时通过电流极大

----不知楼主说的二极管是哪一个??如果是哪两个蓝色的----那是滤波电容

网友D:
量量各小件的特性还行吗,有没有烧了的或者是开路的

网友E:
桥堆整流管极性画错了;可能是55v吧.

楼主:
我把它们都去掉了,电源就可以用了。但愿下次别再插错电源

网友F:
保护用稳压管  1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