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12-30):
大棚种植西瓜,但在育苗时,棚里湿度太高了,导致很多损失,
听别人说好像有一种设备可以治理湿度,请问大家哪种设备好用点,并节能啊
《《现在棚里以装浴霸5只,每只275瓦。到效果不是很理想,棚面积是长20M宽1.6M》》》

网友A:
为什么不加排风扇呀??这样可以除湿

网友B:
用个湿度检测器来控制浴霸的开停,这样就可以节约一些不必要的浪费.

网友C:
浴霸只能加热,用除湿机好点,
湿度大灯泡可能有危险

网友D:
只能用除湿机,别没有办法

用生石灰也可

网友A:
在一段加热,然后在另一段用排风扇换气,这样应该即可以保温又可以除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只能用除湿机,别没有办法

用生石灰也可
生石灰不太理想,还是用除湿机吧
用湿度传感器控制除湿器的起停

网友F:
用排气扇应该比较实用,我们车间一但湿度高了也是用排气扇抽的,当然用除湿机更好。

网友A:
^_^生石灰肯定不行,那东西碱性太大,弄到地上容易烧坏幼苗的根。

加热也起不了作用,只能是提高温度、增大空气湿度,除湿机效果好,但是成本高。

现在的大棚不是一头带个小屋,另一头没有东西吗?你在小屋里点炉子加热,到另一头用排风扇抽风,这样温度也上去了,湿度也下来了,但是注意你育苗的地方一定要在靠近炉子的一侧。这样效果才好。^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