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30):
请问大大们,单片机控制自动门系统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哪些?

自动门的匀速——加速——匀速——减速 这个如何控制电机?

网友A:
单片机控制自动门系统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抗干扰问题和编码器的响应速度问题。自动门的匀速—加速—匀速—减速 这个控制电机一般采用变频器控制带刹车和减速机的三相电机,也有用伺服的,但代价比较大。现在由于技术竞争,已经很少采用品牌PLC了(以前用松下、后来用三菱和台达。但只要出三五档门就有人仿照成功了),现在使用单片机存在编程困难、开发周期长(要自己做PCB和元件选型)的缺点。所以现在用国产低价位的单板机(内嵌PLC底层程序)可以象PLC一样编程,但又不容易仿造。具体可参考我的博客: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doorcontrol

楼主:
e
C51单片机的响应频率不能跟上传感器的反应吗?

控制直流电机的时候用PWM脉冲可以吗?

网友A:
C51单片机的响应频率不能跟上编码器(10K~200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