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伺服回原点

楼主(2008-12-30):
大家好,我想实现PLC控制伺服回原点,我现在把伺服的Z相接出来了,请问再程序怎么写,回原点得注意什么?需要做什么?我是新手,谢谢

网友A:
用的是什么型号的PLC
Z向信号伺服转一圈有一个脉冲,一般用于近点狗信号消失后再来一个Z向信号停止
但有的简单的PLC回原点提供的指令,用不到这个信号,只要近点狗信号就可以了
所以你要说下什么PLC,再看下它回原点的指令需不需要这个Z向信号

网友B:
请参照: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172313
还有请问一下,你的Z相是怎么接的?伺服编码器电压多少?

楼主:
台达PLC,PM型号的,专门的双轴控制的
松下A4伺服,我现在把Z相接在了近点信号上了,然后不是很明白了,概念很模糊,以前没弄过,可以详细讲讲吗?

网友B:
松下A4,编码器只有5V,所以我才问你怎么和PLC连接的了,伺服论坛里面好多这样的贴也可以看一下。PLC是使用内部24V,用PLC控制伺服是没有反馈的,要反馈就要另外加装编码器。A4的说明书:《CN X5的配线---与上层控制器连接範例》
第二版96页

网友C:
找原点,现在我们常用的方式是过原点,然后低速返回,这样可以减小丝杠的反相间隙,就是在启动找原点功能的时候,PLC按一定速度控制伺服往一个设定好的方向运行,可以是正向,如果机台在原点的负方向,那伺服往正向运行遇到原点开关,减速运行过原点,然后低速反向找原点上升沿,如果机台在原点正方向,伺服往正方向运行,遇到正极限开关,然后低速反向运行,找原点上升沿停止。

网友D:
如果你用回原点指令,用不到Z相信号,只要把原点开关信号接到PLC相应输入端就可以
如果你用数据回原点,把Z相信号和其它信号串起来,进行伺服的清零回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