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如何与电脑连接

楼主(2008-12-30):
小弟是初学者,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请问如何用电脑控制PLC,需要使用什么软件,如何连接?谢谢!

网友A:
先说下你是用什么PLC吧
每个厂家的软件,电缆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B:
我也是初学者!
你要把你的PLC的型号说出来,人家才好回答你.

网友C:
型号不是非常老的话,都支持电脑编程;
另外电缆有USB及COM口的,看你的电脑上带不带COM口;

网友D:
^_^如果你是想编程,那么有编程软件和通讯电缆;

如果你是想用PC控制PLC,那么可以用组态软件或者自己做个界面控制PLC内部的变量。

网友E:
问题问的太模糊,楼主真想知道就具体说一下你的疑惑。这样大家才能有针对性的给你些建议或帮助。

楼主:
谢谢!是欧姆龙的CP1H

楼主:
我是想用电脑代替触摸屏使用

网友F:
这个基本两种方式,一是使用组态软件,这个需要购买,比如intouch,wincc,组态王,力控等,再一种方式是通过VB,VC等编程软件自己编写上位程序来控制PLC,现在在欧美的一些设备上使用的平板电脑,都是使用VB或VC开发的程序

网友C:
呵呵;摸拟一下就可以的,代替触摸屏就谈不上了;
用工控机的话成本比触摸屏还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是欧姆龙的CP1H


CP1H的PLC带有USB接口,电缆比较好解决;
软件需CX-P  V6.1以上版本就行了;

网友G:
OMRON的PLC好用的,要是你自己学习实验的话,自己做个RS232的线就行,到OMRON官网上下个软件装上就行了。要是做项目就买原装的USB的线呵呵

网友H:
PLC与电脑连接,电脑需要上位机软件,就是平时说的组态软件
连接根据PLC不同,连接的接线也不同,但组态软件里都要有相应的驱动

网友I:
这年头省钱都省疯了,听说有人用网吧上淘汰下来的电脑编个程序当工控机使.
这个比触摸屏还值,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