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简易PLC功能的变频器

楼主(2008-12-30):
其它的变频器不知有没有此功能的?
这个不知以后会不会是变频器发展要增加的功能之一?
上面那个OMRON的比较厉害,1K相当于一台小型的PLC了;

网友A:
^_^这肯定是个发展方向呀,^_^在3年前就有类似的变频器出现了,不过没有欧姆龙的能写的布数多,
^_^以后做系统集成会越来越简单,准入门槛低了,^_^该行学单片级吧^_^

楼主:
还有一些专用的变频器,如电梯用的门机变频器,也是把对应的功能做在变频器内,不需要再用PLC;

网友A:
^_^现在PLC的发展也是呀^_^台达的那个PM的就可以省掉模块了^_^
^_^都是在变相的降价呀,这是加质不加价。^_^

网友B:
以后可能会更强大的,我在想会不会连PLC都不要啦,直接在变频器上全部集成好,象上面的两个品牌的都有PLC生产。如这样的话,变频器应该改名叫可编程变频器啦

网友C:
台达变频器是有PLC编程功能,但是我还是没有用过,只用小型的5.5KW以下普通型的。只是用段速。可以编16段速,多段速按二进制方式运行。如果就用三段四段速时,接线和编程时可要注意了。说不定就不是你想要的那么运行。

网友A:
^_^6楼的高手,
现在台达的可编程的也是用编程软件编程的,和PLC没什么两样。就是步数相对少的。有机会你可以用用,能省不少钱。
以前的那种可编程是变频器改改功能就完了,和这个比就太简单了

楼主:
对于一些只需要很简单功能且要用到变频器的地方,这种变频器十分合适,也可以节约成本;
复杂的就不行了,变频器上不可能设计出很多PLC的I/O口;

网友D:
跟楼主学习新东东了,以后的变频器有PLC功能,PLC也最好有变频器的功能。这可能就是发展趋势。

楼主:
呵呵;
PLC带变频的功能就不太现实了;
尤其是功率大的;

网友E:
性能和价格永远是一对矛盾,变频器附带PLC用来控制变频器当然不错,但控制其他不用变频器的设备(如步进、伺服)就浪费了一个变频器了。其实变频器的CPU多余部分做成PLC是只需要软件不需要额外费用的,但变频器对PLC的干扰在这里除了降低PLC扫描速度外好象也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F:
omron的这款变频器好像也是台达代工的吧

楼主:
台达代工?  从哪得到的消息?

网友G:
我就听说过NT5Z(触摸屏)是台达代工的,这变频器也是吗?

网友H:
现在好多变频器都有这个功能,主要用于多段速度之类的,
如:艾默生,的就有这个功能!
EV系列,

网友I:
这个应该是个发展方向,可以节省配线与安装空间,一般控制足可以满足了,还相当方便

网友J:
三菱也有一款是有这功能的,开始叫FR-A700-K-C7,后来名字又改了,叫FR-A700-K-C9
虽然是新东西,但感觉没花什么精力去推广这个

PLC功能规格:
1  程序容量:1k步
2  I/O: 变频器本体:X=12点,Y=7点,
  可通过选件另扩展I/O点数为:X=16点,Y=9点
3  A/D:变频器本体:3点
4  D/A:变频器本体:1点,
  可通过选件另扩展D/A点数为:2点
5  脉冲输出:变频器本体:1点
6  指令时间:1.9us/step 到12us/step
7  指令种类: 共73种指令 (顺序指令23种、
  基本指令32种、应用指令18种)
8  中间继电器: 64 (M0-M63);
  计时器:16 (T0-T15);计数器: 16 (C0-C15)
9  特殊继电器:256(M9000-M9255)
  特殊寄存器:256(D9000-D9255)
10 本体主要操作、状态、数据及故障监视软元件:
a 端子启/停及其它操作:M9200-M9211及D9148、
  D9149
b 频率设置:D9144(RAM)、D9145(EEPROM)
c 运行状态监视:M9216-M9224、D9151
d 常用数据监视:输出频率 D9133、输出电流 D9134、输出
  电压 D9135;其它监视 D9152-D9167、D9170-D9174、
  D9179-D9182、D9197-D9200
e 故障历史记录:D9136-D9139

网友K:
这样下去变频器比伺服的功能都要强了,我个人觉得要是把变频器和伺服的面板改成触摸屏的就好了。

网友G:
在我这儿施耐德开的一个研讨会中,介绍了ATV71的新功能,即PLC功能,它的定位方向为一些主要以变频器为主体,还需要附带一些小的PLC功能控制的场合而开发的,其PLC功能和一些性能大概是要比独立的PLC稍逊一点.

楼主:
三菱这种带PLC功能的还没有见到过实物;

    另外一些变频器所说的带PLC功能是可以自动设成多段速,每段的频率、转向、运转时间都可以用参数设定;设好后可以自动按这几段来运行;

  这种PLC功能与我们说的可以编程序的PLC功能是有差别的;

网友A:
^_^欧姆龙NT5Z的屏是就是台达A的屏,软件通用;确实是台达代工;

但是变频器不是台达代工;

欧姆龙的部分型号的变频器是安川代工的;^_^有兴趣的可以对比一下是不是一样呀^_^

楼主:
呵呵;OMRON小型机有的与安川一模一样;下面这个就与OMRON的一样;
面板等都可以通用;

网友L:
哈哈 不是与欧姆龙的一样,是给欧姆龙代工的,欧姆龙自己不生产变频器。
目前知道的 台达,安川 2家

网友M(2015-05-17):
回复 楼主:
七喜HD700也有这个功能 ,就是不知道怎么设置?看百度上有一条,

一般的变频器需要都具有简易plc功能。想使用简易plc功能,可能要调整一下几个参数。

通过多功能端子定义变频器简易plc的启动端子

将变频器的简易plc功能开启

设定每一段的频率及加减速时间

选择循环模式

如果有时间能回一下:怎么设置多功能端子定义变频器简易plc的启动端子

网友L:
回复 网友A:
哈哈 既然刨出来了
触摸屏带I/O的也不新鲜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