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30):
请问变频器用的那种白色的绝缘纸是什么材料?

网友A:
期待有好的答案

网友B:
白色的绝缘纸就是普通的绝缘纸;

看起来这个师傅拆开变频器看了,这种东西在国产变频器上比较常见,进口的不知道你注意了吗??进口的都是用的透明的那种,具体叫什么材料我也不知道;希望楼下的大侠能给解答。

网友C:
不会吧,白色的绝缘纸?
我上周大拆了西门子的MM430变频器,一直把功率模块的硅胶都用手摸了一下,没有发现什么绝缘纸呀,不知楼主说的什么

网友B:
4楼的

你摸的那个白色的是导热硅脂。

网友D:
是散热片上的吧,是导热硅脂
电脑CPU芯片上也有的,是一样的,都起导热作用的

网友E:
是导热硅脂
,不然就是云母

网友B:
云母???

用在变频器上干什么用呀??能起什么作用呀??

网友F:
云母是耐高温绝缘材料,主要用于高温设备的绝育呀!电熨斗里面用的很多哈哈!!

网友B:
7楼和9楼师傅的,云母在变频器内部有使用的吗??你见过吗??那家变频器用的是云母呀??

网友G:
白色绝缘纸?ABB的,直流母排间倒也有张透明的绝缘纸把直流的正负端隔开,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那个?

网友H:
那个白色的纸确切的说叫聚胺脂薄膜(国产的好多的乳白色),有高绝缘。高耐压和耐高温的作用,一般用在容性母排的正负极铜板中间,有的机器只在中间夹了一层,用起来不太安全,最好正负中间夹个两层或3层,还一种聚胺脂薄膜作的更好的看起来像厚纸片一样,实际上是在薄膜的两面覆了一层无纺步材料,除了上述的作用外还更耐磨,这些材料一般的生场是买不到的,只有去卖电机材料或绝缘材料的站才好找

楼主:
我看好多进口的变频器的电容的正负极之间都是用的一层啊。不过一般都比较厚,1mm~2mm的样子。沃肯的变频器好像是半透明的那种。我看到ABB的都是不透明的那种。

网友H:
我这边才买了一些,20元钱一个平方,国产佳灵,富凌他们用得可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好多进口的变频器的电容的正负极之间都是用的一层啊。不过一般都比较厚,1mm~2mm的样子。沃肯的变频器好像是半透明的那种。我看到ABB的都是不透明的那种。

^_^我说的就是你看到的这种,不知道是什么材料做的^_^

我现在用绝缘板来代替的^_^

网友I:
好象母线排之间有的!有的在扳子之间也放有!

楼主:
十四楼的兄弟,你那个在哪里买的,叫什么名字?

网友J(2014-04-09):
只知道是绝缘的 什么材料还真没有研究啊

网友K:
楼主要研究这个干什么啊

网友L:
起绝缘作用的!

网友M(2015-01-07):
这种薄膜是可能性有已下几项,诺米克纸,FORMEX,云母。具体看机型需要,详细可以搜索中升薄膜联系我们。

网友N:
很多国产变频器用的是 聚酯薄膜聚酯纤维非织布柔软复合材料 ,是由聚酯薄膜涂以粘合剂与电绝缘纸板,经一定的工艺制造复合而成,适用于电机、电器中作槽绝缘、衬垫绝缘和匝间绝缘。 在卖电机材料的五金商店有卖,淘宝网也有。

网友O(2018-03-22):
在买电机配件材料的地方可以买到,分很多种,有几块一斤到几十块一斤不等的质量不同的各种绝缘纸,纸张的厚度也不同

网友P:
聚四氟乙烯绝缘板

网友Q:
拆过几个变频器,没发现有绝缘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