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30):
我原是在一家公司做电热管的技术人员,后辞职来做电炉设计,结果来了才知道电炉设计比电热管要难的多.自己有很不不会的地方.所以在设计电炉和出图纸时经常出错.
想请教各位在设计电炉时应该注意那些事项?

网友A:
那要看是什么样的电炉了,桌上煮火锅的也是电炉。炼钢的也是电炉。有一个共同特点:
千万别电着人了

楼主:
退火,炼钢电炉,电阻丝重量和功率有多少联系?

网友A:
电阻丝炉,计算方式自己去查最基本的欧姆定律。因为是纯电阻电路,功率因素=1
我没有做过炉,只是修过,1400度的井式炉,但不炉子不大,最大的80KW,测量和计算均和欧姆定律吻合。

楼主:
电炉设计制作关键要注意那些地方?

网友B:
三相平衡,可控硅或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热电偶的选型
这三个应该是最基本的了

网友A:
楼上错误:
电炉是用星形接法,可以单相运行。要求零线也同时接上。所以不须要三相平衡。

在使用过程中,中间的温度是最高的,所以电流要小得多,每一区的温度都不一样,因此电炉是三个独立的220V用电设备。

网友C:
楼上的,你错了 ,你搞过加热设备吗?大型的都是,三角型接法的啊 。每组热电偶相等的情况下,电流比星形低---根号3倍

网友A:
如果按三角形接法,三个区的温度就不可以独立调整了,这只能控制整个炉温。(大型炉我没有搞过).星形接法应该是更理想一些,虽然电流是要大一点。
不知道信工有没有搞做过大型炉?我最大也就100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