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I/O口保护

楼主(2008-12-30):
请问各位大侠,OMRON PLC的I/O口在外接电路时要不要采取保护措施,比如防过压,过流的?

网友A:
呵呵;OMRON的输入一般是DC24V的,可以在公共端上加个保险丝;
输出有继电器及晶体管的,过载、短路都会烧毁,可以加中间继电器过渡一下;

网友B:
由于PLC的I/O电路都具有滤波、隔离功能,所以外部电源对PLC性能影响不大。因此,对外部电源的要求不高。

网友C:
一般是要选择一个比较稳定的电源的,这样也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保护了。

网友D:
俺一般都是在外部加中继转一下,这样有问题也好查找。至于加个保险,这个还真没做过,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B:
这个资料详细说明了提高PLC控制系统可靠性的措施。

楼主:
听别人说,如果不采取保护措施,I/O口在过压或过流下容易损坏,是这样吗?我的输出是继电器的

网友E:
看外接的电路而定的  特殊的情况就该加过压,过流保护

网友A:
继电器一般额定电流为2A,如果你的负载不会出现短路或过流的情况,且频率也不是很高,可以带负载,否则还是加中间继电器好一些;

楼主:
谢谢各位!请问如果接中间继电器,也需要在中间继电器的线包两端并联蓄流二极管吧?

网友A:
呵呵;与带的负载有关;负载不大且是阻性负载的话可以直接带;
直流感性负载请并联续流二极管;

网友F:
我原来用过C60P是继电器输出的,内部的小中继经常坏,现在想来还是真要加上保护才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