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30):
  差压变送器在工厂有广泛的应用,为保证其正常运行及准确性,定期检查、校准是很有必要的。现介绍一种现场校准方法。
   一.准备工作
   我们知道差压变送器在应用中是与导压管相连接的,通常的做法,需要把导压管和差压变送器的接头拆开,再接入压力源进行校准。这样是很麻烦的,并且工作和劳动强度大,最担心的是拆装接头时把导压管扳断或出现泄漏问题。因此dlr采取了一种较方便的现场校准方法,我们知道不管什么型号的差压变送器,其正、负压室都有排气、排液阀或旋塞;这就为我们现场校准差压变送器提供了方便。为此dlr加工制作了与排气、排液阀或旋塞相同螺纹的接头(又称为奶嘴),如图所示。
      对差压变送器进行校准时,先把三阀组的正、负阀门关闭,打开平衡阀门,然后旋松排气、排液阀或旋塞放空,然后把自制的接头接在正压室的排气、排液阀或旋塞的位置上;而负压室则保持旋松状态,使其通大气。压力源通过胶皮管与自制接头相连接,并检查气路密封情况,同时把电流表或电压表、手操器接入变送器输出电路中,通电预热后开始校准。
   二.常规差压变送器的校准
   先将阻尼调至零状态,先调零点,然后加满度压力调满量程,使输出为20ma, 在现场调校讲的是快,在此介绍零点、量程的快速调校法。调零点时对满度几乎没有影响,但调满度时对零点有影响,在不带迁移时其影响约为量程调整量的1/5,即量程向上调整1ma,零点将向上移动约0.2ma,反之亦然。例如:输入压力为100kpa, 该读数为19.900ma, 调量程电位器使输出为19.900+(20.000-19.000)*1.25=20.025ma. 量程增加了0.125ma,则零点增加1/5*0.125=0.025. 调零点电位器使输出为20.000ma. 零点和满量程调校正常后,再检查中间各刻度,看其是否超差?必要时进行微调。然后进行迁移、线性、阻尼的调整工作。
   三.智能差压变送器的校准
   用上述的常规方法对智能变送器进行校准是不行的,因为这是由hart变送器结构原理所决定了。因为智能变送器在输入压力源和产生的4-20ma电流信号之间,除机械、电路外,还有微处理芯片对输入数据的运算工作。因此调校与常规方法有所区别。
   实际上厂家对智能变送器的校准也是有说明的,如abb的变送器,对校准就有:“设定量程”、“重定量程”、“微调”之分。其中“设定量程”操作主要是通过lrv.urv的数字设定来完成配置工作,而“重定量程”操作则要求将变送器连接到标准压力源上,通过一系列指令引导,由变送器直接感应实际压力并对数值进行设置。而量程的初始、最终设置直接取决于真实的压力输入值。但要看到尽管变送器的模拟输出与所用的输入值关系正确,但过程值的数字读数显示的数值会略有不同,这可通过微调项来进行校准。由于各部分应单独调校,因此实际校准时可按以下步骤进行:
   1.先做一次4-20ma微调,用以校正变送器内部的d/a转换器,由于其不涉及传感部件,无需外部压力信号源。
   2.再做一次全程微调,使4-20ma、数字读数与实际施加的压力信号相吻合,因此需要压力信号源。
   3.最后做重定量程,使模拟输出4-20ma与外加的信号源相吻合,其作用与变送器外壳上的调零(z)、调量程(r)开关的作用完全相同。
   问题讨论:
   有的人认为,只要用hart手操器就可改变智能变送器量程,并可进行零点和量程的调整工作,而不需要输入压力源,但这种做法不能称为校准。真正的校准是需要用一台标准压力源输入变送器的。因为不使用标准器而调量程(lrv、urv)不是校准,忽略输入部分(输入变送器的压力)来进行输出调节(变送器的转换电路)不是正确的校准。再者压力、差压检测部件与a/d转换电路、电流输出的关系并不对等,校准的目的就是找准三者的变化关系。强调一点:只有对输入和输出(输入变送器的压力、a/d转换电路、环路电流输出电路)一齐调试,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校准。

   四.注意事项
   调校工作结束后,要把排气、排液阀或和旋塞旋回原位,并应缠上生料带,要旋紧保证不泄漏,但旋紧前应该先进行正、负压室的排气、排液工作。
   图中加工的接头螺纹m可根据变送器的排气、排液阀或旋塞的螺纹规格加工,因为各型变送器是不一样的,有英制的,有公制的。
   压力源的压力泵比较苯重,在现场用血压计的加压球是很轻便的。
                               文/图   dlr

楼主:
一点说明:
     文章发后,发现有小错误,所以我又进行了修改补充。博客的已改了,但论坛的由于发帖超过2天不能再改。请网友要看时,建议到我的博客看。

网友A:
现在的差压都是智能的了!

网友B:
这是基础啊,谢谢

网友C:
知道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