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30):
请问西门子MM430,15千瓦变频器的模拟量电流信号输入端子(4-20毫安)是哪一个?我想用4-20毫安的压力变送器直接接入变频器,不用PLC和PID仪表,而用变频器自身的功能实现恒压供水,可行吗?

网友A:
上面的DIP开关可以设成是电压还是电流;

网友B:
楼主高手ZCMY已经给你说明了如何用电流,不过你说的是4-20MA,变频器上的是0-20MA,你也能用吧?
要不你不用改DIP设置加个电压电流转换器也行,我 就这么做过呵呵,很好用的。

网友C:
好象在参数里面可以设置成4-20mA的范围吧,记得以前用过日本日立变频器可以改的。

网友D:
MM330可以用到4-20MA的,
可以通过模拟输入标定一下就可以了!
还有MM430做恒压供水一点都没有问题!

网友D:
MM430能够实现压力、流量等的PID闭环控制。

PID闭环的三个要素: 1.给定 2.反馈 3.PID控制器

正确设置与这三个要素的相关参数就可实现PID闭环,相关参数如下:

1. P2200 PID 控制器使能
2. P2253 PID 给定值
3. P2264 PID 反馈值
4. P2280 PID 比例增益系数
5. P2285 PID 积分时间
PID 比例增益系数和PID 积分时间应根据实际应用进行调整,不同的应用,P2800 .P2285 所设置的数值都不一样。
实际应用中PID 给定值和PID 反馈值可由多种通道输入,以下例子给予说明.
例子1: 模拟输入1 为PID 给定
模拟输入2 为PID 反馈

调试步骤如下:
1. 参照手册3-12,3-13 页进行快速调试:
2. P2200 = 1 PID 调节器使能
3. P2253 = 755:0 模拟输入1 为PID 给定
4. P2264 = 755:1 模拟输入2 为PID 反馈
5. P2280 = 8 PID 比例增益系数(仅供参考)
P2285 = 80 PID 积分时间(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