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30):
你们好:我现在想做一个欧姆龙C200HE PLC和三菱A700变频器的无协议通讯问题,我现在将PLC的DM区写入0005 3030 3834 3032 3030 3845,(中间无空格,为了方便看,自己加的,存放在DM100~DM105)既是ENQ 00 84 0200 8E,可是通讯不上,请帮忙看一下我写的是否对?不对的话,应该如何写?拜托各位帮帮忙

网友A:
三菱网站上有FX2N与三菱变频器的通讯程序,你可以参考;

网友B:
按照通讯要求,波特率、停止位、校验位是一定要的。以下资料可供参考: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2&id=146544&replyID=146544&star=149&skin=

网友C:
楼主应该找好通讯协议,一般在不同品牌使用的是MODBUS RTU 通讯,楼主用的是什么通讯协议?

楼主用C200HE进行通讯,是RS232还是RS485?

网友D:
楼主只要好好去找找肯定可以找到!现在很多关于不同PLC和不同变频器之间的通讯!
其实百度以下就会有很多发现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三菱网站上有FX2N与三菱变频器的通讯程序我看过,通讯要求,波特率、停止位、校验位应该都正确(因为用OMRON的协议宏可以直接通讯),可是我用FX2N与三菱变频器的通讯程序来写OMRON的DM区却不能通讯,请各位帮忙指点一下迷津

楼主:
我觉得各位应该帮忙帮的具体一点,不要模棱两可,像5楼说的,我们一般都试过到百度等网站上去搜索,但是没找到,你要真想帮忙的话,就说点实际的,不过我还是要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E:
你变频器的参数是设置了哪些呢?
ENQ 00 84 0200 8E,你要写电机额定频率吗?怎么没有设定通讯等待时间

楼主:
通讯等待时间在变频器中已经设好了,对,是写频率

网友E:
在变频器中已经设好了
但这个地方的通讯协议是要求通讯的数据中要有等待时间的

还有要注意84是写额定频率,和用ED指令写的频率不是同一个东西

楼主:
这个我知道,就是看Pr4的参数,可是通讯写不上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