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编程软件时的错误,谁能告诉我是怎么了吗?

楼主(2008-12-30):
我昨天在网上下载了一个8.25的编程软件, 想装到系统上使用. 我把原来的7.0版本的删除了.却发现新8.25的装不上去,不知道是为什么. 提示: 附图片

网友A:
我本本也是装不了8.52的

网友B:
可以删除后进入到安全模式下再安装试试看;

楼主:
这次我真是玩大了, 现在连7 版本都装不了.......

楼主:
在win16 subsy干未能仪保护模式, dosx.exe必须在您的AUTOEXEC.NT和目前在你的PATH
翻译成中文,大概就是上述意思.不知道你们有遇到过没?那要怎么解决?

网友C:
找其他版本的WINDOWS系统试试,也许软件认WIN系统版本(有些软件不能在NT下运行)。搞工控永远不要用最新版的操作系统,因为工控软件的开发会比操作系统滞后3~5年!当然有经验的老工控可以修改某些系统文件或注册表把软件装成功,但总不怎么方便。
楼主如果以前装过低版本的,现在高版装不进、低版也不能装了。就应该考虑到注册表里还有残留安装信息没有删除干净,可以手工把注册表里的有关信息删除掉,应该就能安装了。

楼主:
现在我已经找到了一个文件,是鼠标滑动软件,可是我总是删除不了. 请问 它是以什么文件存在的? 我应该怎样删除这个文件??? 我始终在控制面板找不到类似文件!!!

网友D:
下载一个完美卸载软件试试看。

网友E:
把系统盘格重装系统,再重安装包你不会出错。出错再找我

网友F:
新软件安装后不能新建工程的见到过一些
你这种情况还真没见过,而且连7.0的都不行了,估计现在系统出了问题了
还有网上下载的软件有没有问题也要搞清楚,不要系统搞好了,软件有问题装了再出问题
8.25的没见过,见过8.52中文版的

网友A:
7.0的软件我也曾经出现过不能安装的现象。只要在机上装过三次以后,就不可以再装了,这种时候只有二种办法。
(1)清注册表,把所以的三菱注册文件全清掉,可能优化大师都不行,我是用手工清的。
(2)电脑洗牌。
对于8.52的版本,更别提了。楼上的知道。我本本就是装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