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30):
最近看书看到了传送指令 发现了使能输入端和使能输出端 表示为EN ENO
书上说对于一个模块如果EN输入有能流并且执行无错误,则ENO使能输出,将能流传递给下一个元件,如果在执行过程中有错误,能流在出现错误的指令框终止。

我想问一下 究竟什么时候ENO没有输出  执行错误没有能流输出 怎么理解??因为我看程序的时候发现有的模块没有ENO输出,但是我具体监控这个模块发现这个模块是在执行的,难道是模块指令执行错误吗,顾没有能流输出吗?

楼主:
模块显示有EN ENO这两个输入 但是具体看这个模块使用语句指令编写的 这些语句指令是执行的,但是从整体看,这个ENO没有输出,监控的时候是虚线  而EN是实线有颜色!

楼主:
是不是通过BR位来判断 BR=1, ENO=1 好像是这麽说的!

网友A:
你说的是西门子的PLC吧
所谓使能输入、输出就是说这条语句输入通不通,输出有没有
有时候没有输出,很多原因。可能是你的PLC在STOP上面了,也可能是子程序没有执行或是跳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