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30):
使2台fpo同时运行,确保控制点数和多轴控制

网友A:
松下做这类东西还是比较合适的.232通讯后的全套配置比用定位模块和脉冲输出模块便宜多了.但这只能用在10K以下的驱动上(其实这样配置下每路脉冲才2~5K)精度不会太高.

网友B:
现在松下的也不用FP0的挂二个了。有PX-X-40点的,可以带四轴。
楼主是松下代理?

网友C:
FP-Σ比FP0强多了;
尺寸相同,脉冲功能1轴100KHZ,2轴每轴最大6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