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干扰

楼主(2008-12-30):
各位大虾,小弟最近遇到一个棘手的事情,劳请大家出谋划策:

  用三菱PLC控制步进电机,电机和驱动器之间的连线有点长(3米),普通线,控制箱有几个继电器,电机带动一根轴转动,每次转90度,开关电源用台湾铭炜的,驱动器是意大利人的,应该都还不错.   当电机转动100多次后就发觉转不到位了,怀疑是PLC程序有问题,脉冲没发够.找高手看了程序,也改了,还出现这种问题.后来干脆把信号端取掉,不发脉冲,让继电器动作,这时意外发现电机自己动起来了. 这肯定就是传说中的干扰吧.

 我在开关电源的输出端加了电容,将所有能接地的都接地了,信号线也用了屏蔽线,但还是有干扰,请问各位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网友A:
是动几个脉冲还是连续的动?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方法试一下将驱动器移远一点,如果还有这种现象那么就是线间干扰,如果没有了就是硬件之间的干扰,我以前也遇到过和你类似的问题,也是这样排除的,
当电机转动100多次后就发觉转不到位了,怀疑是PLC程序有问题,脉冲没发够.?????
我想你应该是做的开环控制,开环控制最大问题就是定位不准,容易产生累计误差,你为什么不做一个原点,来消除误差呢

网友B:
是驱动器“吃”了PLC的脉冲。可以做个实验:另外用一台PLC对PLC的输出脉冲和驱动器的脉冲做高速计数,查找问题所在。如果是这样,要仔细调整驱动器的参数。

网友C:
没有原点开关,出现这种现象是正常的。一般这种转角度的都要转一圈回一下零,还有就是做程序的时候,有余数,就算是你每一圈丢一个脉冲,累积下来也是越走越远的了。

网友D:
屏蔽很关键,各个线的屏蔽都要做,要不然很容易出现干扰,莫名其妙的错误

网友E:
电机干扰属于低频干扰,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用铠装型电缆。

网友E:
别忘了钢管或铠装电缆的金属层要可靠接地。

楼主:
多谢各位.我们做了原点的,但不是每次都靠原点来定位,一般会工作4个小时回一次原点,原点复位和转动方向是一个方向.我在想,如果用每次转动都靠原点来定位会不会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F:
电机和驱动器之间的连线有点长(3米),这线有些长,可不可以用短点的线先试下
每次以原点定位要好些

楼主:
TO:liangzg
 是动几个脉冲

网友A:
回jxq80
如果是动几个脉冲,那么就是你们的硬件在干扰,比如你的继电器在动作的时候会产生这种情况,我建议你把步进电机的驱动器可以和其它的硬件离远一点,我原来也有这样的情况,在同一个电箱里有十几个MY3的中间继电器,一台PLC,还有一个步进电机驱动器,很容易生产这种情况,后来把驱动器移远一点后就没有了,最少20CM远才能消除,你也可以试一下呀,

网友A:
还有就是每次工作4个小时才回一次原点,这样是不行的,会产生累积误差的,建议你在每个工作周期回一次原点

楼主:
多谢 liangzg.我自己再试试

网友G:
解决没有?解决了拿来分享大家啊

楼主:
首先,多谢大家的指点。因为我只是卖电机和驱动器给客户,配线和PLC程序都是客户自己做的,我告诉了客户大家给出的建议,他现在只做了:用PLC程序做了每转一圈检测原点,如果不到位就报警,现在出现报警比较频繁,也就是说没跑到位(以前是跑多了)。现在他想用伺服了(有病乱投医),我告诉他,如果要做闭还,加一个编码器就足够了,检测到不到位就通过PLC补脉冲上去,他说怕还出问题。我个人认为:大家提出的电机线太长,应该用屏蔽线是肯定有一定作用的;另外,将驱动器远离干扰源也是有必要的。

楼主:
我之前就遇到一个客户,因为他们是工厂,不是专门的设备厂,没有专门的线,是从老机子上拆下来的线,工作台下面有个AC220V的电磁阀控制油缸,做第一台时没任何问题,后来一个车间多了几台就出问题了,隔壁的机器动作都会影响电机动作,当时想了很多办法:将AC220V的电磁阀换成DC24V的,加滤波器,电容,二极管,换台湾铭维的开关电源,都没解决。后来客户自己解决了,我问他用了什么好东东,他告诉我,什么都没用,之前另外加的东西都没用,只是把柜子里的线规范了一下,把驱动器移开控制柜有50cm(柜子里有个接触器)。晕~~~~

网友H:
请教,屏蔽线接入接线端子的时候就没屏蔽了,即线是裸露的
难道不怕干扰吗?
在实际中也不能做到完全的屏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