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点数和I/O软元件点数的区别

楼主(2008-12-30):
现在学习三菱的plc,在看Q系列CPU的参数手册,发现在介绍的时候有I/O点数和I/O软元件点数这两栏,比如Q00J的
I/O软元件点数是2048点,从X/Y0 至7FF
,而
I/O点数是256点,从X/Y0 至FF
.
现在请教一下大家,I/O点数和I/O软元件点数到底有什么区别,他们的地址有交叉的地方是怎么回事情???谢谢

网友A:
256个I/O点数,这个是指CPU模块可以直接控制的主基板和扩展基板上的输入输出点数
2048点软元件数,是指CPU模块可以直接控制的主基板和扩展基板上的输入输出点数和通过远程I/O网络作为远程I/O可以控制的输入·输出点数的总数

网友B:
2楼说的很详细,软点数主要有时候通过网络来控制其他站的点用...

楼主:
谢谢热心回答!以后多向你请教

网友C:
相对而言,我们选型要考虑的是PLC的实际I/O数,也就是256点;
如果你用的点数超过这个的话,只能通过CC-LINK等来扩展,成本上就高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