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30):
我用XTR105 按照 PDF上的原理图  搭建的电路(二线制的) ,调零怎么也调不到PT100阻值是100欧的时候输出4MA电流,最少是4.33,而这个时候调零电阻的阻值是121欧了 比100欧大了21欧 ,再增大调零电阻也是没有用的了 电流没变化了。 就算我直接短接两个输入(Vin+,Vin-),输出也有6M多点,按道理两个输入相等的话  ,就是输出4MA 才对的啊 ?是不是我理解错误了

 望高手解决下,感谢!!!

网友A:
100欧的时候是20度,如果4mA对应0度,那100欧时就应该不是4mA

楼主:
我不用PT100调的。我直接拿100欧的电阻代替PT100,相当于PT100  0度的时候的阻值吧。

网友B:
可能是工作点的问题
XTR105的VIN输入电压应该要在2.5V左右...可以在PT100下端串联一个电阻....
XTR105 106我用的比较多,如有有什么问题,希望大家一起交流 我QQ2756949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工作点的问题
XTR105的VIN输入电压应该要在2.5V左右...可以在PT100下端串联一个电阻....
XTR105 106我用的比较多,如有有什么问题,希望大家一起交流 我QQ27569493

兄弟 你用他测量过热电偶吗?按照PDF上的来弄 怎么调零啊 ?还有满量程 ,知道的都发表下 谢谢!!!   我申请加的你QQ了 注意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