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12-30):
请教各位:我在安装STEP7_V54_SP4时,提示“不能满足以下条件”,是什么原因?同时不能进行安装?

网友A:
你看看提出说你的系统里没有什么软件,记得是一个组件,你装上就行了。
请你注意提示,按说的做就行了。

网友B:
你最好请安装过的人教你安装一次,学习安装过程,以后即使出了问题再重装时就不用再求人了.

网友C:
有时候是下载的软件的问题
我在网上下载了一个,安装时就出现问题,不能继续。后来,收到了西门子发来的软件,电脑什么也没动过,一装就装好了

你换个软件试试

网友D:
以下条件是什么?

网友E:
自己在下载一个,然后看看STEP7的安装条件!
我到没有遇到的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说让你重新启动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