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V电线载流量

楼主(2008-12-30):
到底70千瓦的电动机需要多粗的BLV线

网友A:
如果是变频驱动的,我认为50个平方就够了.

网友B:
BLV是铝线,载流量只有铜线的70%,按2A一方的话,需要90方.个人意见.

网友C:
30米以内配线,功率因数按0.8考虑,启动电流按5被开绿,用铝芯线50mm²足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0米以内配线,功率因数按0.8考虑,启动电流按5被开绿,用铝芯线50mm²足够了!

不过还是有点余量好啊,安全

网友E:
有没有什么公式可以算出来的?

网友F:
我上传了一个电线电缆载流量&元件选择,楼主看看有没有用对你!

网友G:
查一下资料,认真看一下,如果你用非标产品要加大线号。另外电缆和独根绝缘线截流量不同。

网友H:
正常运转电流在140A左右
用铝线70平方即可
50太小了

网友I:
看一下电流的额定电流是多少,再看一下你要选的电缆的载流量表。
一对就行了。不要估算。

网友J:
75个平方的就可以了!老信原来发过一个电缆计算小程序的帖子,很不错,你在论坛里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