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编程计算

楼主(2008-12-30):
cot135°+tan135°=?
小弟作业中的题目,不清楚怎么弄,希望知道的朋友提醒一下思路!

网友A:
你的作业不简单哦,是用什么型号的PLC
三菱的Q系列中有这专门的指令

网友B:
这种命令是用于插补的吧?我对四则运算还是可以,再高级一点就不行了

网友C:
角度现换算成弧度,浮点数的,在做三角函数运算,最后做加减法运算。

楼主:
是FX2N系列,这里面好像没有三角函数方面的?

楼主:
不好意思,我查找到了上面的指令,但是老师没有讲过,所以没有看到

网友A:
FX2N系列的有这指令的,大型的PLC也有这指令
老师让你用这个指令敢什么,就是用下这指令还是用它去实现什么功能?

楼主:
就编上面那个式子了!

网友A:
不会就按这指令编吧,应该是让你用程序算出这结果
如果是就用最笨的办法,比如TAN你知道要比的两边的长,用这两个值去做除法指令,得到的商和前面的COS的同样的商去再做加法运算
不知道这样是不是你老师的要求,这个要用到浮点运算,注意先把几个边的值转换城浮点数
可能就是靠你们的四则运算,先是两个除法运算,再把两个结果相加

网友D:
先把角度转化一下,两个指令是在浮点数的时候才可以的!
其他的就看你程序要求就可以了!

网友E:
COS D0  D50执行后,运算结果以浮点数存在D50 D51内;
也可以用32位运算;

楼主:
上面有二进制数的正弦、余弦和正切函数,对小数或者负数在FX2N PLC中的处理不知道怎么办?
假设要你把—98.5存在数据寄存器中,还真不知入手,一个单元16位,最高位1表示正数,0为负数,两个单元时也是这样,此时怎么分配也不知道了,有哪位朋友了解的说一下!

网友A:
以COS为例,它是两边的长相除,这两个数先放到数据存储区去中,D0  D10,这时是整数
用个FIT指令把这两个整数换成浮点数放到D1D2和D11D12中,然后再用个除法指令DEDIV把D1和D11相除,这样的结果就是COS的值了
同样可以算出TAN的值
然后两个值再用DEADD相加

不知我这思路行不行,其他有好方法的也可以说出来看看

楼主:
这个方法不错的,我用的是DTAN指令,首先进行相应的转换,然后运算,最后相加的,但结果还没有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