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30):
刚才正好做一段程序,试了下修改D8140的值,检测一下DRVA的执行过程
DRVA发脉冲数到上图时,将M1置位,DRVA继续发脉冲,等一会结果如下图了,超过了D8140的值
那位有时间也实验一下,看是不是这样。

网友A:
我的认为是:本程序不成立

网友B:
你是想M1通时修改D8140的当前值,然后再在这个值的基础上去计数脉冲?
我没有试,我是这样想的定位指令在执行之前就判断定位的数据,知道要走多少,中间你改变当前值对定位应该没影响,影响的只是下次重新执行这条指令时

网友A:
但是修改经过值没有一点意义。还不如直接用经过值来实时监控控制,或者来比较一个什么参数更为合理

网友C:
D8140里面是当前值,所以不要去给他赋值来修改他,这样可能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D:
“D8140里面是当前值,所以不要去给他赋值来修改他,这样可能会出现问题的”
这样是会出现问题的,我做过实验的,再Y0发脉冲过程中不能更改D8140的值

网友D:
上面的回复不正确,在Y0发脉冲过程中能更改D8140的值。我又重新试验了一下,暂时没发现有问题

网友B:
改是能改,但在指令运行中改了起不了作用,达不到楼主想要的效果

网友D:
更改D8140的值,不影响DDRVA 指令,y0发脉冲总数不变化。

网友E(2009-02-22):
我试了下,输出Y000和D8140都没有反应,不知何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