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08-12-30):
传到IR1400~1415,IR 是inter relay?谁可以帮我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如楼主所说就是内部继存器,用法见说明。这个有什么解释的呢?
有空再上来说说

网友B:
OMRON的输入/输出及普通内部继电器都是用IR来表示的;
如CPM1A/2A的;  输入从IR0000开始;
                        输出从IR1000开始;

没有用到的IR都可以当辅助继电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