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脉冲计数 求助

楼主(2008-12-30):
通过传感器检测通过流水线物品的数量
每个包装物品的宽度是4个脉冲
当通过三个物品时
点击Y001运行

这个要怎么弄?

可不可以这样  ----X001---------PLS C1 ---(k12)
                   -----C1-------------Y001----
这样不知道对不对?
当X001输入一个脉冲,计数器C1是不是计一次啊?
请高手帮忙解答
万分感谢!

网友A:
不用PLS C1 ,就用OUT C1 K12
还有正常的程序中要加入计数器的复位
有仿真软件你可以仿真下就能看到效果了

网友B:
PLS不是计数的;
直接LD X1  OUT C1 K12就可以了;注意脉冲的频率;
计数的会默认在信号的上升沿计数;

网友C:
还是加法指令好用,INC和ADD都可以,然后比较一下,有些PLC做成了减计数的格式,用起来特别不顺。

网友D:
对,用INCP这个指令比较好,当相应的计数值达到比较值时,输出Y1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