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问题

楼主(2008-12-30):
这是将摇臂钻床电气控制改造成plc,请帮忙将梯形图中的程序一步步的注释注明一下(每步对应的电机动作),非常改写!

楼主:
上面少了个接线图,下面加上!

上面的压缩包里是三菱软件的程序!

网友A:
看了一下,你的图纸都有加注释不难呀,自己要仔细看图多想想办法

网友B:
楼主:
这个程序的最好注释,就是你的电气原理图。
如果你对这个设备的动作很了解的话,你最好自己也做一下。都是开关量的互锁不难的。

网友C:
你的第二张图的输出从左到右分别是Y0-Y7,Y10
这个怎么没有画出来,这个对应上就不用再注释了

网友D:
我觉得楼主只要在程序中把输入输出点用文字说明然后应用到程序中去,这样就可以很容易看程序了。

网友E:
呵呵;肥对应的X、Y接的什么搞清了,就等于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