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伺服回原点

楼主(2008-12-31):
台达PLC,松下伺服,设置原点问题
现在采用寻找Z相回原点,这个方法的原理谁可以说下吗?在程序里应该怎么个思路,比如怎么检测了第一个Z相了,该怎么弄,还有第一次设置好了原点,下次开机需要在回吗?最好详细点,我没做过,谢谢
Z相可以检测到了,通过D1800可以查看到

网友A:
这要看你PLC相关的指令有没有用到这个信号
台达回原点的指令是什么,把这个指令格式贴上来看看

楼主:
SETR/DRVR  电子原点返回/设置
设置  2个选项
设定现在位置   返回电子原点

还有条
DRVZ  原点复归

网友A:
只写个指令名称没什么用的
关键是指令的格式,比如DRVZ它格式是什么,需要用到的元件是什么,有没有要求用到零点信号,是不是只要求近点狗信号
如果没有要求零点信号,只要近点狗信号,那就不需要再去考虑Z相的信号

网友B:
我也想知道,用PLC控制伺服驱动器,回原点的话是不是在PLC内部的高速记数器里作了相应的距离记忆,以高速记数器的零点作为运动距离的原点?

楼主: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172313
fumz78
这是你在伺服回答的,我这么理解的不知道对不?
先让PLC发脉冲让轴一个方向运动,当碰到头上,产生TLC(转矩限制)信号,立即返回,以慢速度走,当检测到第一个Z相就设置为原点,是这样吗?

关于上面那个DRVZ,后面没跟,但是我在看台达有个例子中写的
先设定各轴速度,加速度,减速度等等
然后
----------------------DRVZ
----------[DRV  位置脉冲  各轴速度】
然后是清零

我感觉这是强制个某个点为原点,和我上面理解的那个Z相不一样

请指教
很乱

网友A:
如果用标准的回原点指令,这个要根据指令的定义来做
你还是要找个台达的手册来看下你用的指令的具体回归动作流程,时序
原点回归的方式有好多中
有的是碰到近点狗信号开始减速,近点狗信号消失后就马上停止
而有的回归方式是近点狗信号消失后并不马上停止,而是到有零点信号后再停止
所以你是要看你用的指令的具体要求来决定怎么用,一般简单的PLC原点回归不需要用到零点信号,只要近点狗信号

楼主:
上面你所说的零点信号是指什么信号?Z?

网友A:
零点信号就是Z相信号,一圈一个信号

网友B:
那在安装伺服电机方面应该很复杂吧,要把Z信号与机床的物理原点对合,是不是很难校正?

网友C:
对于初学者还不懂时,最好是用标准的回原点指令,这时不需要单独接Z相的,只需要把原点位置的接近开关接到输入点上,就可以了,但要设置好形状亮的时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用PLC控制伺服驱动器,回原点的话是不是在PLC内部的高速记数器里作了相应的距离记忆,以高速记数器的零点作为运动距离的原点?

原点回归和内部的高速计数没什么关系
PLC内有存储当前位置的地址,原点回归后停止同时把这个地址中的值清零,这时的位置就是原点位置了,此时再用绝对定位指令时,那参考的点都是这个原点了

网友D:
学习一下,我也遇到这样的难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