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31):
这里有一台400KVA的变压器,以满负载600A来算,预装一套综合型无功补偿柜(容量为120Kvar),柜体是有4根导电杆取电(A,B,C,N,且足够承受600A电路,即这里是一次线路),而柜体中有自行研发的终端一台,导电杆预直接连变压器出线,另一头接用户主线,而电容分12支,4个为一组分别投切A,B,C-3相,其电压则从A,B,C三根导电杆上取电,走线则是导电杆取电接三相空气开关,空气开关的出线再引至三相补偿电容组上;这里想确定的是空开的选型要多大,按我的思路是不用考虑变压器的满负载时的电流,只需计算12支电容全投时产生的最大电流,计算得到为181A多,则空开选型是否250A即可!!请各位电气专家帮忙算下!

网友A:
选择250A的没问题

网友B:
选250A 也可以。选225A 也可以,都行

电容上面最好串电抗器

网友C:
电容柜一般都用刀熔开关,不用空气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