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31):
利用松下plc控制放射线医疗器械动作,构成低成本高精度的系统

网友A:
FP1有自带电位器,用PWM做模拟量输出就可以省掉两个FP0-A21(整套价格中这可是大头哦).

网友B:
呵呵;有的是外部电位器,不适用于PLC上自带的;
FP1-C40以上有4个电位器,这个一般用来改变定时器的设定值用的;

网友A:
PLC上自带的电位器可以外延成大的电位器的(小手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