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31):
压力/差压变送器计量校准方法
差压变送器
,
校准
,
压力
,
计量
1  概述
本校准方法是根据国家计量检定规程《压力变送器》(jjg882-94),同时参考有关产品说明书,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编写的,适用于公司压力、差压(流量)变送器的校准。
2  技术要求
2.1外观
变送器外观光洁、平滑,无机械创伤,无油污,标牌明显,坚固件不得松动,可动件应灵活。
2.2基本误差
变送器的允许误差应符合其基本允许误差(因仪表精度等级不同而不同):±0.2%(±0.25%)、±0.5%、±1.0%。
2.3回程误差
变送器的回程误差不应超过允许基本误差的绝对值。
2.4恒流性
当负载电阻在250ω-350ω范围内变化时,变送器输出的变化不应超过允许基本误差的绝对值。
2.5输出值的稳定性
变送器输出电流的抖动量不应超过40ua。
3  校准条件
3.1校准设备
0.05级标准压力源1台
0.05级直流电压(电流)表1台
可调电阻箱1台
250ω标准电阻1个
24v直流电源箱1台
3.2环境条件
环境温度:0-50℃
相对湿度:≤90%
4  校准项目和校准方法
4.1校准项目
外观、基本误差、回程误差、恒流性能、输出稳定性。
4.2外观检查
用手感和目测的方法进行检查。
4.3基本误差校准
4.3.1连接校准线路。
4.3.2接通电源预热15分钟。
4.3.3校准点在全量程内分布不少于5点,应包括上限、下限值,校准点应基本均匀地分布在整个测量范围上。
4.3.4校准时,从下限值开始平稳地输入压力信号到各校准点,读取并记录输出值至上限;然后反方向平稳地输入压力信号到各校准点,读取并记录输出值至下限。有疑义及仲裁时需进行3次循环的校准。在校准过程中,不允许调整零点和量程,不允许轻敲或振动变送器。在接近校准点时,输入压力信号应足够慢,避免过冲现象。
4.3.5依据校准记录数据计算各校准点的基本误差。
4.4回程误差校准
依据校准记录数据,各校准点上、下行程的实际输出值之差的绝对值,即为回程误差。三次循环时,各校准点回程误差分别取各校准点回程误差的算术平均值。
4.5恒流性能校准
加入压力测量信号,使输出电流为19.9ma,待稳定后,使负载在250ω-350ω范围内变化,观察输出电流变化值。
4.6输出稳定性校准
使变送器测得信号接近零点,观察半分钟输出电流的抖动量。
5  校准结果的处理和校准间隔
5.1校准结果的处理
校准结束,应完整填写校准工作记录。校准合格的仪表,出具校准合格证书;不合格的仪表,出具测试结果通知书。校准后粘贴相应标记。
5.2校准间隔为一年。

网友A:
差压变送器的现场校准方法
差压变送器在工厂有广泛的应用,为保证其正常运行及准确性,定期检查、校准是很有必要的。现介绍一种现场校准方法。

   一.准备工作
   我们知道差压变送器在应用中是与导压管相连接的,通常的做法,需要把导压管和差压变送器的接头拆开,再接入压力源进行校准。这样是很麻烦的,并且工作和劳动强度大,最担心的是拆装接头时把导压管扳断或出现泄漏问题。因此dlr采取了一种较方便的现场校准方法,我们知道不管什么型号的差压变送器,其正、负压室都有排气、排液阀或旋塞;这就为我们现场校准差压变送器提供了方便。为此dlr加工制作了与排气、排液阀或旋塞相同螺纹的接头(又称为奶嘴),如图所示

对差压变送器进行校准时,先把三阀组的正、负阀门关闭,打开平衡阀门,然后旋松排气、排液阀或旋塞放空,然后把自制的接头接在正压室的排气、排液阀或旋塞的位置上;而负压室则保持旋松状态,使其通大气。压力源通过胶皮管与自制接头相连接,并检查气路密封情况,同时把电流表或电压表、手操器接入变送器输出电路中,通电预热后开始校准。

   二.常规差压变送器的校准
   先将阻尼调至零状态,先调零点,然后加满度压力调满量程,使输出为20mA, 在现场调校讲的是快,在此介绍零点、量程的快速调校法。调零点时对满度几乎没有影响,但调满度时对零点有影响,在不带迁移时其影响约为量程调整量的1/5,即量程向上调整1mA,零点将向上移动约0.2mA,反之亦然。例如:输入压力为100Kpa, 该读数为19.900mA, 调量程电位器使输出为19.900+(20.000-19.000)*1.25=20.025mA. 量程增加了0.125mA,则零点增加1/5*0.125=0.025. 调零点电位器使输出为20.000mA. 零点和满量程调校正常后,再检查中间各刻度,看其是否超差?必要时进行微调。然后进行迁移、线性、阻尼的调整工作。

   三.智能差压变送器的校准
   用上述的常规方法对智能变送器进行校准是不行的,因为这是由HART变送器结构原理所决定了。因为智能变送器在输入压力源和产生的4-20mA电流信号之间,除机械、电路外,还有微处理芯片对输入数据的运算工作。因此调校与常规方法有所区别。
   实际上厂家对智能变送器的校准也是有说明的,如ABB的变送器,对校准就有:“设定量程”、“重定量程”、“微调”之分。其中“设定量程”操作主要是通过LRV.URV的数字设定来完成配置工作,而“重定量程”操作则要求将变送器连接到标准压力源上,通过一系列指令引导,由变送器直接感应实际压力并对数值进行设置。而量程的初始、最终设置直接取决于真实的压力输入值。但要看到尽管变送器的模拟输出与所用的输入值关系正确,但过程值的数字读数显示的数值会略有不同,这可通过微调项来进行校准。由于各部分应单独调校,因此实际校准时可按以下步骤进行:
   1.先做一次4-20mA微调,用以校正变送器内部的D/A转换器,由于其不涉及传感部件,无需外部压力信号源。
   2.再做一次全程微调,使4-20mA、数字读数与实际施加的压力信号相吻合,因此需要压力信号源。
   3.最后做重定量程,使模拟输出4-20mA与外加的信号源相吻合,其作用与变送器外壳上的调零(Z)、调量程(R)开关的作用完全相同。
   问题讨论:
   有的人认为,只要用HART手操器就可改变智能变送器量程,并可进行零点和量程的调整工作,而不需要输入压力源,但这种做法不能称为校准。真正的校准是需要用一台标准压力源输入变送器的。因为不使用标准器而调量程(LRV、URV)不是校准,忽略输入部分(输入变送器的压力)来进行输出调节(变送器的转换电路)不是正确的校准。再者压力、差压检测部件与A/D转换电路、电流输出的关系并不对等,校准的目的就是找准三者的变化关系。强调一点:只有对输入和输出(输入变送器的压力、A/D转换电路、环路电流输出电路)一齐调试,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校准。

   四.几点建议
   调校工作结束后,要把排气、排液阀或和旋塞旋回原位,并应缠上生料带,要旋紧保证不泄漏,但旋紧前应该先进行正、负压室的排气、排液工作。
   图中加工的接头螺纹M可根据变送器的排气、排液阀或旋塞的螺纹规格加工,因为各型变送器是不一样的,有英制的,有公制的。
   压力源的压力泵比较苯重,在现场用血压计的加压球是很轻便的。

网友B:
楼主的校准周期一年是根据标准上规定的还是贵公司的规定?
我公司重要的是一年,其他的是两年!
可否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C:
这个周期应该是自己定的,如不是强制要求校验的通常安排一年或半年校验一次。

网友D(2011-03-06):
学习了,谢谢信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