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31):
现在学习三菱plc,听说他的模拟软件是GX Configurator ,仿真软件是GX Simulator,请教下这两个软件分别是干什么用的,模拟不是仿真吗?那用编程软件GX-Developer编好梯形图后,如果手上没有plc,想看运行结果用那个呢?

网友A:
用仿真软件是GX Simulator

网友B:
仿真软件是GX Simulator这是对的,仿真也叫模拟,但这个模拟和模拟量的不是一个东西,这里的模拟是没有用实际的PLC,来用软件来代替PLC
模拟量的是指一些连续的信号,像电压、电流等,是和数字量(开关量)相对应的
GX Configurator 是一个调试软件,对应三菱的Q系列PLC的模拟量处理模块,可以对模块进行一些设置
GX Configurator是一个总称,里面有好几个小软件,对应Q的好几种特殊模块,比如模拟量输入、模拟量输出,高速计数,定位模块等等

网友C:
呵呵;仿真软件与模拟软件是一样的,只是叫法不同;
Configurator是模拟量软件,是专门处理PLC上AD/DA信号的软件,与上面的是不同的;

网友D:
GX Configurator 是组态配置软件,安装后与GX Simulator一样集成在GX-Developer中,不仅仅用于模拟量,种类较多,目前俺收集到的就有如下:

网友E:
模拟软件是指PLC用模拟量时要应用的软件
而仿真软件是指在电脑上进行程序的运行测试,这时可以没有真正连接PLC,是一种离线调试的模拟

网友C:
呵呵;
模拟软件与模拟量软件的区别;
仿真软件=模拟软件;
模拟量软件则属于编程软件;

网友F:
GX Configurator 应该称为功能模块配置软件,模拟软件的叫法不正确。

网友G(2010-11-29):
顶起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