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伺服正反转

楼主(2008-12-31):
需要设置哪些参数使得通用输入能够实现三洋伺服控制器的正反转?用模拟量输入到CN1的20和21脚来调整转速。

网友A:
模拟量调速,那用的是速度控制方式了
那在伺服里应该有两个正反转的信号的,每一个单独接通时,对应一个方向
参数要设置成速度控制方式,把急停、极限,伺服ON信号接通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没错。
可三洋的每个输入代表什么意思要用参数来设定的。
Group9 中的参数,没看明白参数怎么设。。。

网友A:
三洋的没用过,不会这两个普通的信号也要通过参数设置吧
这样的设置在变频器和伺服中会有的,但通常都是一些不常用的用时需要参数设置
这样的设置就是参数设置成不同的值,就能把对应的引脚设置成不同的定义

楼主:
是需要设置。我看了说明书,没看出来哪个是用来做进行正反转控制的。

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三洋的伺服作这个功能的?

网友B:
应该类似三菱的,你看看图形
三菱的也是用参数来设定的,但都在手册上有详细的图形说明

楼主:
用过sanyo denki伺服RS1A01AA的请指教:
是不是设置Group9的page 24和25就可以实现通过通用输入来控制伺服的正反转?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