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31):
我在工作中遇到这样一个问题,若是温度探头出故障时,能否把总高短接?不过,我用一根很细的铜丝连接后,供电时铜丝会爆融,为什么??

网友A:
PT100温度传感器实际上是一电阻,温度不同电阻也不同,你短接后就短路了,一通电小铜丝自然就熔断了!

网友B:
因为温控上的传感器接点间是有存在一定的电压差的,所以短接时就有较大的电流而你用的是细铜线能承受的电流比较小也就爆融了!

网友C:
你的是热电阻的还是热电偶的
热电偶的可以短接,而且不用的应该短接上

网友D:
一般“总”是公共线,高于设定值“总”“高”通,低于设定值“总”“低”通,不同厂家的定义不一样,最好看看说明书

网友E:
高总低:高是NC,低是NO,总是com。你短接的是哪个?怎会爆呢?不会是把电源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