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变频器

楼主(2008-12-31):
请教各位师傅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请一定要详细解答。

问:PLC控制变频器时,采用模拟量控制变频器的运行,一般采用屏蔽线,那么屏蔽线的屏蔽层,应该在那端接地?为什么?

不要说在那端都可以,或者是说不接也可以,^_^这个我试过很多次,现场条件好的时候不接、或着在那端都没什么问题。

问2:PLC控制变频器时,采用485通讯控制时,采用屏蔽线,屏蔽层应该怎么接,PLC的通讯端子上还有个接地端子,应该怎么接?

请各位师傅能够详细解答,不要泛泛而谈。

网友A:
模拟量控制信号线应使用双股绞合屏蔽线,电线规格为0.5~2mm2。在接线时一定 电缆剥线要尽可能的短(5-7mm左右),同时对剥线以后的屏蔽层要用绝缘胶布包起来,以防止屏蔽线与其它设备接触引入干扰。

 变频器的接地应该与PLC控制回路单独接地,在不能够保证单独接地的情况下,为了减少变频器对控制器的干扰,控制回路接地可以浮空,但变频器一定要保证可靠接地。在控制系统中建议将模拟量信号线的屏蔽线两端都浮空,同时由于在机组上PLC与变频器共用一个大地,因此建议在可能的情况下,将PLC单独接地或者将PLC与机组地绝缘开来。

楼主:
你的意思是,采用带屏蔽层的双绞线,尽量粗点,剥线尽量短,避免引入干扰;一般两端不接地。

变频器一定要可靠接地,你是只主电路的那个E端子还是指控制端子??

PLC端接地一定要和其它接地隔离开也是为了避免引入干扰吧;

我的意思是屏蔽线的屏蔽层接在变频器的GND端子上还是接在PLC的-端子上像RDA-端子上??

网友B:
问题1:通讯线两端都要求接地,而且最好是360度接地!

网友A:
呵呵;如果要接的话,当然是接在控制端子的地线上,不要接在主电路的接地端;

楼主:
4楼的,你在那里看到的需要两端都接地呀。。怎么接地才叫360度接地,俺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你给讲讲;;

为了避免共模干扰都是单端接地比较好吧。。。

5楼的,^_^我在怎么接也不可能把屏蔽地接到主电路上去^_^

我的意思是屏蔽线的屏蔽层接在变频器的GND端子上还是接在PLC的-端子上像RDA-端子上??

网友A:
呵呵;模拟量的话屏蔽要接可以接到变频器的控制端子的GND上;
RS485有的变频器上RS485端口本身就有接地端子;与PLC上的RS485板的连起来就行了;
三菱上面的标的SG端;

楼主:
欧姆龙的叫FG端子;

模拟量的话屏蔽要接可以接到变频器的控制端子的GND上;---也就是说对应的PLC模拟量端子上屏蔽层不接对吧????

通讯时,假定RDA为-;RDB为+;

这样RDA和RDB和变频器的485+和-对应好;至于屏蔽层就接在你图上的那个SG端子上是这样吗??      变频器那端就不用管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欧姆龙的叫FG端子;

模拟量的话屏蔽要接可以接到变频器的控制端子的GND上;---也就是说对应的PLC模拟量端子上屏蔽层不接对吧????

通讯时,假定RDA为-;RDB为+;

这样RDA和RDB和变频器的485+和-对应好;至于屏蔽层就接在你图上的那个SG端子上是这样吗??      变频器那端就不用管了吧??

您使用2线制的RS485通讯,那么需要将SDA与RDA短接,SDB与RDB短接,然后将SDA与+链接,SDB与负端链接。

同时将SG信号线与PLC上的接地端子连接,PLC需要单独接地~~

在干扰严重的情况下,需要加装磁环来抑制干扰~~

甚至可以加装谐波抑制单元~~

同时,信号线应该与动力线分槽安装~~

您手中的PLC操作手册上的布线章节应该有说明~~

网友D:
这个问题靠讨论是没有答案的.根据教科书书上的理论去接地(或悬浮)还是有可能存在干扰的。在应用中要联系实际设备的情况灵活处理。在多数电子设备上PLC的I/O悬浮比接地更有效果,如果你的设备接地后还是有严重干扰就要找出干扰源后单独对干扰源采取屏蔽措施。一般情况下PLC在有变频器或中频、高频无线发射等强干扰源的电柜里它的抗干扰性能是很脆弱的。

网友E:
我认为是单端接地,在PLC接线的一端

楼主: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在干扰源单端接地;一般对都是在变频器测接地。

楼上的能说说你的理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