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31):
我现在用的ACS510,要求用上位机读取变频器的运行数据,比如要读取频率值,就是要读取40005寄存器吧,具体发送什么命令呢?
01 03 00 04.。。。。。
后面的就不会了

网友A:
你找本固件手册来好好看看!远程控制和本地控制只能选择一种,先要对变频器进行设置!

网友B:
^_^楼上的答非所问,没做过通讯吧^_^

我没见过ACS510的通讯手册,看你的前几个数值估计也是支持MODBUS协议了^_^

你是从机为01
查询命令为03
内部寄存器地址0004
下面的对应你的所要查询几个寄存器
然后校验
然后发送^_^

看看你的通讯手册,我没见过也只能给你回答到这里了^_^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朋友的关注,谢谢啦!
楼上说的没错,但是具体应该发送什么呢?
01 03 00 04 (??)CRC
中间“??”部分怎么写啊?

网友B:
这个中间部分你看你的通讯协议呀,一般就是写你查询几个寄存器地址,从那个开始,等内容。

没有你的协议格式我帮不了你呀。

网友C:
MODBUS 还不是很熟,没有发言权

网友D(2010-02-10):
对这个不太熟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