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电路那种好

楼主(2008-12-31):
以下三种电路那种好,您有更好的电路吗?主要区别在热继的使用。
谢谢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A:
^_^我认为应该是热继电器用在工频侧的那个比较号;
热继电器没必要应用在变频器使用时也起作用,因为变频器工作会使热继电器误动作这样也容易损坏变频器;
^_^热继电器当然是每个电机都用为最好了^_^
因为网速不好,俺也看不到到底是第几个^_^只能这样评论了^_^

楼主:
重传图片
对不起,上边图看着别扭,重发图

网友B:
你的那个方框指的是变频器吧
我们一般用第三种的

网友C:
曾经做供水的时候,用的是第三种图,热继电器在工频侧,变频不用

网友D:
呵呵!艾默生的TD2100是供水专用的,可以下载说明书,上面有图,还有参数设定,说的很详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曾经做供水的时候,用的是第三种图,热继电器在工频侧,变频不用
我认同此观点.以前做的时候也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F:
我也是用第三种的,有没用过第一种的?
说说在实际运行中的情况!

网友G:
第三种,这个地方变频其启动,工频运行。你的电路有问题。你应该说说你的主题思想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第三种,这个地方变频其启动,工频运行。你的电路有问题。你应该说说你的主题思想
哪里有问题呀,我怎么没看出来呀,你说说。

网友H:
我认为只能用第三种

楼主:
大家新年好。
首先感谢各位朋友,现将提出此问题初衷告诉大家,望继续探讨。
第一图是4年前与客户合作搞的“一变一工一备”,客户原来的“一变一工”不用PLC。
现在用PLC(选的是CPM1A),驱动部分图他提供(我不行),PLC部分我设计。
此图也有20多个用户了。

第二图是节前看到帖子,变频器后不能加接触器(对此有疑问)后改的。

觉得第二图不好,出来第三图。

大家都认为第三图好,问题出来了:如果变频器负载出问题,变频器保护岂不是供水要中断?或报警后人工干预。
如果这样,是不是“上下限式的恒压供水”更有优势?

9楼说的问题可能指第3个电机的相序问题,是吧?  此控制不是变频器启动工频运转。

网友I:
选择第三种!

网友J:
我认为第三种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