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31):
ABB的ACS510可以用于直接转矩控制吗?如果能的话,怎么设置给定啊?

网友A:
不能,800系列的才可以.

楼主:
谢谢关注!ACS510可以读取当前的转矩的,那么能否通过改变频率来控制转矩呢?

网友B:
不只是800,ACS600也是直接转矩控制!

楼主:
直接转矩控制就是像直接控制频率一样吗?设定转矩值,变频器就会按照这个转矩工作吗?

网友C:
以前的ABB变频器产品,只有ACS800系列是直接转矩控制,ACS600不是,现在的是了吗?要好好的与供销商或制造商确认才是。别买错了。

另外,有个概念要澄清,就是直接转矩控制不等于恒扭矩控制。前者是变频器的控制模型算法问题,后者是闭环控制问题。不要混淆。直接转矩控制是为了区别矢量控制而产生的一种变频控制交流传动的算法。他和矢量控制一样,都能做到交流电机调速像直流电机调速那样的效果。
恒转矩控制,矢量控制与直接转矩控制都是可以做到的。通过对变频器的转矩闭环控制实现。

楼主:
楼上的朋友说的,我还是有点疑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直接转矩控制的变频器?
直接转矩控制的变频器,可以在给定中设置希望的转矩。比如设置给定为10N.M,然后变频器就可以工作在这个状态。不需要用户自己设计反馈。是这样吗?

网友C:
不是这样。恒转矩控制必须要建立闭环调节。也就是说,你要有实际扭矩的信号和给定信号比较,然后经过放大器进行调节,控制变频器的输出才可以。

网友D:
510是标量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