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31):
^_^欧姆龙的编码器使用比较多,所以把这个帖子发在这里。

看看大家对这个东西有什么看法,主要还是能够抛砖引玉出来^_^…………

1,增量型旋转编码器有分辨率的差异,使用每圈产生的脉冲数来计量,数目从6到5400或更高,脉冲数越多,分辨率越高;这是选型的重要依据之一。
   2,增量型编码器通常有三路信号输出(差分有六路信号):A,B和Z,一般采用TTL电平,A脉冲在前,B脉冲在后,A,B脉冲相差90度,每圈发出一个Z脉冲,可作为参考机械零位。一般利用A超前B或B超前A进行判向,我公司增量型编码器定义为轴端看编码器顺时针旋转为正转,A超前B为90°,反之逆时针旋转为反转B超前A为90°。也有不相同的,要看产品说明。
   3,使用PLC采集数据,可选用高速计数模块;使用工控机采集数据,可选用高速计数板卡;使用单片机采集数据,建议选用带光电耦合器的输入端口。
   4,建议B脉冲做顺向(前向)脉冲,A脉冲做逆向(后向)脉冲,Z原点零位脉冲。
   5,在电子装置中设立计数栈。

网友A:
我们公司设备上用的一般是2000点/圈,TTL电平的
欧姆龙的质量确实不错

网友B:
呵呵;相对而言,绝对值型编码器可能用的人比较少,而且用PLC来计数的话输入点要好多,没有葛雷格转换功能的PLC对应的数据处理可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C:
增量型编码器通常有三路信号输出,这个我们比较常用,别的没用过,OMRON的质量的确不错。

楼主:
^_^欧姆龙的旋转编码器可以说是市面上能买到的最好的、也是最贵的旋转编码器了^_^

我听欧姆龙的人说,其它品牌的旋转编码器检测好坏都是用欧姆龙的旋转编码器来检测。

网友B:
呵呵;最好也算不上,只是做的比较成功,在中国市场上占用率还比较高;

网友D:
增量型旋转编码器是不是cam  positionner?

网友E:
唉!现在的made in china OMRON编码器,我刚用二只分辨率2000的编码器,标签都是2000P/R的,装上去老是不对路,监控数据才知道原来一只是1000P/R的;
NND,东西一到国内生产就变味了!

网友F(2009-02-08):
引用 网友E:
唉!现在的made in china OMRON编码器,我刚用二只分辨率2000的编码器,标签都是2000P/R的,装上去老是不对路,监控数据才知道原来一只是1000P/R的;
NND,东西一到国内生产就变味了!
呵呵,也有碰到标注8192的是4096的,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换了标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