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31):
各位朋友:
动车组用的是原来的铁轨,时速250KM/H左右。
城铁也是用的原来的铁轨,时速350KM/H左右。
现在正在建的高铁,是新建的专用的铁轨,时速听说也是350KM/H左右。
但是为什么高铁就新建专轨呢,即然动车也在原来的铁轨上走么为什么不把长途的火车改成动车呢?呵呵,大家上来说说

网友A:
速度和铁轨和非常大的关系,好多以前建的铁路根本达不到提速的要求,除非全线改造!

网友B:
谁说城铁是用原来的铁轨,沪宁城铁是在原先的铁轨旁新修铁轨,时速350kM/H左右。

网友C:
高铁是客运专线吧,
而普通铁路是客货混用的

网友D:
^_^俺这里就有京沪高铁的一个车站,^_^到通车的时候去做做^_^

楼主:
我今年从天津做城铁,车票是以C字开头的,到北京南站时速350KM/H,半小时就到北京南站,不知城铁跟高铁有什么区别,好像时时速是一样的

网友D:
现在城际铁路天津到北京多少钱呀;动车组多少钱呀;普通的多少钱;

哪位知道发个价格^_^没事的时候好有选择的做车。

网友B:
北京到天津

C2***:58/69(二等座/一等座),历时30min;

D**:46/55(二等座/一等座),历时40min左右;

T**:24/31(硬座/软座),历时80~90min左右;

K**:跟T**差不多;

N**:20,历时100min左右;

****(普客):11/16(非空调/空调),历时120min左右。

楼主:
按大家的意思城铁好像就是高铁吧?
时速也一样,可能就是叫法不一样吧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大家的意思城铁好像就是高铁吧?
时速也一样,可能就是叫法不一样吧呵呵

按我的理解,城铁主要是针对各个城市间的高速铁路,比如沪宁、沪杭、京津等;

现在说的高铁主要是指京沪高铁。

两者轨道好象不是同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