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31):
变频器在变频与工频切换时,在哪些情况下可能出现较大电流。如何改善。

网友A:
我认为是很低频率变到工频时,这时容易出现较大的冲击电流了

网友B:
呵呵;就算50HZ时切换,在不同步情况下,冲击电流同样也会很大;

网友C:
这很难说的,任何情况下转换都会出现大电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很难说的,任何情况下转换都会出现大电流的


呵呵;在50HZ时如果能与工频同步时切换的话对应的冲击电流就非常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很难说的,任何情况下转换都会出现大电流的


呵呵;在50HZ时如果能与工频同步时切换的话对应的冲击电流就非常小了;

^_^楼上的没仔细看我以前发的那个主贴吧^_^这个主要是由于相位不同造成的,你想同步切换可以,但要保证切换时相位一样才会不出现大电流^_^

网友E:
如果出现较大的电流,会不会影响变频器工作呢?
如过电流什么的,如果不影响工作的话,也算是正常。好好看一下5楼的主贴,谢谢5楼

网友D:
^_^这个切换在高压变频器上应用的比较成熟。主要它的主电路做的好^_^可以掉负载,正常运行。

现在低压变频器这方面做的不怎么样。

要是想同步切换可以考虑用软启动。

网友B:
呵呵;我说的同步是什么意思?
就是相位,一般相位差在5%以内没有问题;
有专用于这方面的相位捕捉仪,可以测变频器与电网的相位,并可自动在相位同步时控制切换;

网友F:
切换的时候,经常产生电流波动,这是很正常的,要根据你的实际要求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