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RN指令问题

楼主(2008-12-31):
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用ZRN复位找原点,原来用常开的接近开关可以,但由于精度不高现在换成常闭的光电耦合,结果是复位速度很慢调节不了.

请问用什么能克服这个问题吗?

谢谢!!

网友A:
怎么会换成常闭的呢
那回归指令一执行,就会认为近点狗信号就有了,那么这是就是以爬行速度运行了
所以速度就很慢了

网友B:
改成常开的或修改对应输入点的逻辑

因为回原点的原理是:这个输入点off时快速,on时慢速,再off时停止。所以你如果用常闭的,上来就是慢速,刚一接近时,就会停止

网友A:
就是这个常闭的原因了
楼上贴出的是FX3U的解释,FX3U的有正负逻辑调整
如果是FX3U的可以该逻辑
但如果是FX3U之前的,只能改触点了,楼上回答的也很好了

以下是软件帮助中对M8346的解释
详细说明
切换Y000用的零点信号的伦理。
适用的CPU FX0,FX0S,FX0N,FX1,FX1S,FX1N(C),FX2(C),FX2N(C) 除外

网友B:
还是版主厉害啊,一眼就看出是3U的手册了
我用3U的PLC做了一套3轴的伺服控制,所以相对熟悉一点,对以前的型号不是很熟

楼主:
回二楼
因为接近开关感应面积太大,我那原点要求在+_0.4MM

回三楼
我找过了手册,没有看到M8346~M8376
我的PLC是FX1N

网友B:
这里已经说的很明白了,那就只能改成常开的开关了

但我认为,用接近开关不会有问题的,你认真的试一下,每次回原点,都应该在一个位置的

网友A:
感应面积大没关系
因为原点回归的动作是在感应开关信号有是开始减速
当信号消失后马上停止清零,所以停止的是信号消失后
而且一般要求感应时间长点,以便机器有时间减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而且一般要求感应时间长点,以便机器有时间减速

这句话是重点,所以你用接近开关时,要将跟接近开关感应的铁条做的长一些,要保证电机会转两圈左右为好,而且这个蠕动速度要尽可能的慢,这样与用接近开关就应该无关了

楼主:
呵呵...
感谢两位!!
如果我是这样复位的话会不会造成原点不准.

不好意思刚那个图太大没上传上来
下一页传上来了

楼主:
如果我是这样复位的话会不会造成原点不准.

网友A:
原点回归肯定没有绝对的一点误差没有
只要能达到自已的精度要求就可以了,在满足精度要求的情况下,就不需要再去特别追求了
毕竟你用的是最基本的控制器,不是功能强大的定位模块
爬行速度设低点,应该精度要好些,你的是K200也可以了

楼主:
呵呵....
好的,
你也早些休息.

网友B:
看了下你的程序,是写错了!不然不会不准的,现在给你指出原因。
如图所示,在接近开关X15ON时,原点回归并没有结束,要X15再次OFF时,才结束。而这时你复位了M4,这条语句就不能继续执行了,所以回原点就不准了,这是你对这条语句理解不正确造成的。
你应该改为用X15的下降沿,然后延时几毫秒后,再复位M4,触发M6就可以了,或者用M8029(定位完成标志)来做。同样,第二轴回原点结束时也要这样编程。
这样你的回原点用原来的常开的接近开关就绝对没有问题了,呵呵。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子啊!
感谢你这样仔细的帮我分析.
我还有一个问题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假如复位以后电机都在原点了.但是我又按复位,让他做复位动作,这时电机就会按复位的方向再移动一点.再次按复位的时候电机又移动.会脱离原点.这时大家应该知道会有出现什么现象了.
我先说一下我想用什么法来克服这种现象.
在按复位的时候先让电机朝相反的方向转5~10MM再执行复位动作.
大家看一下这样子行吗?
我们这有一个开发单片机他说他是下面这样子做的:
他要求电机复位速度很快,复位时让他冲过去,然后又慢速的退回来.
但我看这样做的话有点复杂.

网友B:
回原点是个很成熟的功能了。
你可以回原点,如果到限位了,就返回一定距离再次回原点.现在高级的有DOG搜索功能,一切都自动解决了
再一个,你同事说的跟正常的回原点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不用特意那么做的,也完全可以满足他的要求

网友B:
“他要求电机复位速度很快,复位时让他冲过去,然后又慢速的退回来.”这样还不如先快速接近,然后慢到到位快呢,你仔细想想看。
正常的回原点距离要比你同事说的短一些啊

楼主:
呵呵
快速接近没有快速复位冲过去好做呢?接近不好去计算.
因为一但快速的话就会有冲过去的可能,而且惯性也会更大嘛.
我想我还是先让电机反转再慢速复位.

网友B:
看样你还是没有能够理解回原点的工作原理。
你只要在程序里设置好快速回的速度,接近时的蠕动速度。然后让那个跟接近开关感应的铁条稍长一点就可以了,这样在你用回原点的语句时,就会看到移动台先快速动作,当接近开关亮时,速度自动慢了下来,等那个感应的铁条完全离开时,接近开关灯灭了,移动台也就停止了,这个位置就是原点了。

网友A:
三菱的FX系列的原点回归是有专门的指令,动作流程也是定下的
流程如楼上的所说,最后的动作是低速的,只要保证有一定的感应时间让速度降下来就可以
楼主可能是没理解,但看下上面的一些回答应该好理解的,不行的话,就再去看看三菱编程手册上的指令介绍吧,动作流程、时序图都有的

楼主:
呵呵...
不好意思,
现在我的理解是,接近开关从OFF--ON---OFF
OFF--ON时可以快速.
ON--OFF时就是可以设的慢速了.
那就是要脱离接近开关.

网友A:
开始OFF时快速
ON时开始减速,并减速到爬行速度
再次OFF后马上停止
一个原点回归的动作都要搞几天,没看手册吗,这样的效率怎么行呢
最终是在脱离开关的地方停止

楼主:
这几天放假,呵呵...
也不是天天在搞,这个项目确实给我做了比较久了,8天了.还只弄到个大概.
手册有一本买PLC时附送的,没写什么,上面只写了这些应用指令没有讲怎么用.
没办法我自己又买了一本书.也只是简单的介绍了下.

网友A:
看FX系列的编程手册中的指令介绍部分介绍的很详细了
书难搞到,找个电子文档的还是很容易的,供应商会提供,或是三菱网站上都有下载的